圆柱体外螺纹中间有槽口,要求螺纹连续,图纸应怎样标注

楼主(2023-05-13):
螺纹有槽口,要求螺母能跨槽口连续拧到底部,2D图纸怎样标注

网友A:
3D和2D图纸正常画螺纹即可,,可以来个局部剖面图,加工的时候应该是先螺纹刀,再槽刀,想不连续都不行,当然标注一下螺纹连续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和2D图纸正常画螺纹即可,,可以来个局部剖面图,加工的时候应该是先螺纹刀,再槽刀,想不连续都不行,当 ...

先切槽,再加工螺纹。
后切槽的话,槽口边缘会有毛刺,螺纹拧不下去

网友:
在早期机床主轴上的螺纹是这种,但后来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