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整流桥,为什么塑封价格是铝壳封装的几倍?

楼主(2023-05-14):
如题,现在选型整流桥,电流有些大,看了看某宝,50A的,铝壳的三块来钱,塑封的八九块,我觉得铝壳的装个散热片更方便,为什么价格差到3倍呢?

网友:
散热快,硅片就可以小点啊

网友:
推荐,杨杰   整流桥

网友:
塑封的是实打实的整个芯片,铝壳的很多就是四个圆柱形的二极管组成桥堆灌胶而成的

网友:
晕,50a这么大容量的,10块钱的管子我还不敢用呢,都不用怀疑,直接默认翻新。工业用的真家伙就没便宜的。

网友A:
有没有压降很小的整流桥,就像mos压降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压降很小的整流桥,就像mos压降那么大的。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压降很小的整流桥,就像mos压降那么大的。

有,用mos管做同步整流

网友B:
LT4320理想二极管整流桥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T4320理想二极管整流桥芯片

查了一下,这玩意儿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这玩意儿好贵啊

LT开头的片子或器件就没有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