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ram使用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3-05-14):
现在用STM32的QSPI接口,扩展内存,
用LY68L6400芯片,但看其文档有个PAGE概念,一个页是1024字节,
这个是啥意思?要写入或读取必须一个页操作么?

其它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么?

求用过的指点下。

网友A:
仔细看datasheet, 读写有个稍微慢点的模式支持跨页, 另一个快一些的会在页内回绕. 如果你的STM32的SPI时钟到不了它那个速度, 用慢速的方式就行了, 不需要考虑额外的地址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datasheet, 读写有个稍微慢点的模式支持跨页, 另一个快一些的会在页内回绕. 如果你的STM32的SPI时钟 ...

谢谢,我再仔细了解下。

网友B:
LY68L6400  价格不便宜呀(十几元),而且也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Y68L6400  价格不便宜呀(十几元),而且也不好买

是啊,求推荐SPI RAM

楼主:
找到了一家,
64M NOR+64M Psram
芯天下,XT70F64B64ALGIGA
二合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