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95,CH347 以太网或USB转SPI的芯片能否用来读取ADC芯片数据

楼主(2023-05-14):
请教下熟悉CH395或CH347的朋友,能否用这两个芯片来高速连续读取ADC芯片的AD转换值?
ADC芯片的转换ready通过DRDY引脚输出(涉及采集过程转换通道等,转换时间不固定,所以不能用固定时间方式读取ADC值),看了CH395和CH347的手册,描述的都是高速读取静态的存储器等比较方便(不涉及DRDY等采集等待)。

图片是借用的,实际为AD7606

网友A:
CH395应该不行,这个芯片主要实现以太网协议栈的,对外的并行接口或者spi接口都是设备端。CH347应该是可以,它可以实现USB转SPI的master接口,但是USB一般用来接widows系统,其它芯片或者系统的驱动不知道是否能搞定。

网友:
这个 DRDY 引脚,一般是用来做硬件中断使用的吧?
如果在硬件上不连接该引脚,总线那里应该可以查询到器件中的状态寄存器,以便确定转换是否完成。
如果器件没有状态寄存器,那在硬件设计上还是要连接上该引脚。
但我觉得器件会有状态寄存器。

楼主:
CH395或CH347 估计得让它的SPI工作在master模式,好像没有看到这两个芯片可以响应外部DRDY状态变化然后启动SPI读取功能,我再来看看这两个芯片是否有外部中断或DMA配置。

网友B:
CH的就是基本通用的arm芯片,好像是653还是什么的型号,烧写了他们自己写的网络应用代码就刻成395了而已。你怎么能利用他的这个芯片来作为你特殊的应用?
自己随便找一个芯片不就对了,或者还要用他的这个的话就在他563的demo上面修改添加自己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95应该不行,这个芯片主要实现以太网协议栈的,对外的并行接口或者spi接口都是设备端。CH347应该是可以 ...

你好,沁恒的CH395芯片批量使用了吗?芯片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的就是基本通用的arm芯片,好像是653还是什么的型号,烧写了他们自己写的网络应用代码就刻成395了而已。 ...

这样说的话,CH395芯片是软件实现以太网协议,不是W5500是硬件电路实现的,不清楚稳定性怎么样?
CH395零售价格好像也比W5500要高一点,不知道批量的价格咋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