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概50平方非水泥地面需要打掉3cm厚度,有什么好用的电动工具?

楼主(2023-05-14):
地面不是水泥,不是瓷砖。

类似实心轻质气泡砖:

我要打掉3cm左右的厚度(不用太平滑),然后使用混泥土代替这3cm厚度。

目前我是使用电镐打,但效率太低,一天也打不了几平方。

使用角磨机+加厚打磨片,打得烟尘滚滚,效率更低:

真恨不得买个电动犁(小型的不包电池才580元,电池可以使用电单车的),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

网友A:
找专业挖水电槽的,切成2至3厘米长条,控制切割深度。然后拿钢条插切割缝里,撬开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挖水电槽的,切成2至3厘米长条,控制切割深度。然后拿钢条插切割缝里,撬开就完事了 ...

这个方法好,就是用开槽机,安装2个刀片,刀片之间的宽度大概3CM左右,量好切割深度,然后往长的方向切割,切完一条再切回来另外一条,切完用电锤安装铲刀头,一条一条的就被铲下来了,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挖水电槽的,切成2至3厘米长条,控制切割深度。然后拿钢条插切割缝里,撬开就完事了 ...

有图片或淘宝购买链接?

楼主:
这机器号称最宽4.2厘米,最深4.5厘米,看来适合我使用。

网友:
没买过,只看过切槽师傅这么干的

网友:
外面修路的好像都用这种刨掉旧沥青。工作面宽效率高。不过价格划不来,当地能找到租的最好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网友B:
https://dg.58.com/jianzhuweixiu/46196073082405x.shtml  58上随便搜了一家东莞的修补路面的公司,看介绍他们有刨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号称最宽4.2厘米,最深4.5厘米,看来适合我使用。

这种有配合抽风机加集尘袋工作,这样现场就不怎么灰了。我们开槽埋线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g.58.com/jianzhuweixiu/46196073082405x.shtml  58上随便搜了一家东莞的修补路面的公司,看介绍 ...

体积太大用不了。50平方是总/面积,分开20多块的。而且不在地面,机器无法开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号称最宽4.2厘米,最深4.5厘米,看来适合我使用。

5刀片3cm宽
7刀片4.2cm宽
10刀片5cm宽

楼主:
在寻找可以安装10个刀片,一次切割5cm的。

因为我只使用一次,所以要找台便宜的,看看连刀片500元以内能否搞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5刀片3cm宽
7刀片4.2cm宽
10刀片5cm宽

奇怪,有些5片都号称有42mm宽度

楼主:
开槽机操作一次成型的最大开槽范围(115的开槽深度是30mm  宽度是30mm)(125的开槽深度是38mm  宽度是36mm)(135的开槽深度是45mm  宽度是42mm)

楼主:
看来要买专门加宽的机型。

买了,718元,125mm厚2.25刀片,宽度50mm,深度38mm

网友A:
开槽机装五片灰尘大,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两片(两片间隔4厘米),切成石块比切成灰要好。
或是干脆用角磨机,改装后控制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机装五片灰尘大,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两片(两片间隔4厘米),切成石块比切成灰要好。
或是干脆用角磨机, ...

可以接水泵的。

我安装10片刀片,直接割掉50mm宽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体积太大用不了。50平方是总/面积,分开20多块的。而且不在地面,机器无法开进去。 ...

这么小的面积,用电锤 接个下面这种扁凿,半天就搞完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67002e8dL2kaX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面积,用电锤 接个下面这种扁凿,半天就搞完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_u=e2engg ...

我有博世的电镐,也有这种电镐头。也试过使用它打过10平方,累的腰酸骨疼。

如果没有好的工具的确只能电镐打。但有好的工具,就没有必要使用电镐了。

网友D:
评测出来了?围观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评测出来了?围观吃瓜群众

没有评测了。还是使用电镐打 ?? 因为要4天才能收到,我4天已经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