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备用电源切换电路问题。

楼主(2023-05-14):
现在这个电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BAT接入电源的时候power会有输出。麻烦各位指教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没有。power_key是一键启动的按钮,PWER_KEY_CHECK和POWER_EN接入单片机。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会烧Q2
DC输入和BAT都是通过直流电源模拟,负载用电子负载进行模拟。

网友A:
注意mos的方向啊,体内二极管

网友B:
c26,是10uF?上电瞬间,是否等效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mos的方向啊,体内二极管

是的,我看了好几遍,mos方向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6,是10uF?上电瞬间,是否等效短路?

嗯,电容应该是大了,但应该不是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