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吸门夹手有多恐怖

楼主(2023-05-14):
【电吸门夹手有多恐怖?!-哔哩哔哩】 https://b23.tv/deWzP9j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VR1OUvm_FssiRItYgwsKg
提取码:6c73
(26.4mb)

网友A:
防夹设计其实很简单,门框多放几个传感器,如果压力分布异常就停止关门
设计的这么危险,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夹设计其实很简单,门框多放几个传感器,如果压力分布异常就停止关门
设计的这么危险,也是没谁了 ...

因为特斯拉没有做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夹设计其实很简单,门框多放几个传感器,如果压力分布异常就停止关门
设计的这么危险,也是没谁了 ...

有这样设计的厂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设计的厂家吗?

不知道有没有,技术上实现防夹没什么难的
做不好,主要还是不用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技术上实现防夹没什么难的
做不好,主要还是不用心

在成本的限制下,我不觉得简单,关门需要的力量,远大于夹断手指的力量。

网友:
说得是理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成本的限制下,我不觉得简单,关门需要的力量,远大于夹断手指的力量。 ...

不是应该关门需要的力量是远小于关门的力量+夹断手指的力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应该关门需要的力量是远小于关门的力量+夹断手指的力量吗?

你可以试试力量小点关门,只能挂上第一级锁扣,第二级锁扣需要很大的力量,所以平时关门是需要速度的,有些难关的车型,需要"摔"门才能关上。

网友:
猜测夹断时应该是上锁的阶段,力量很恐怖的。

电动门在开关中间阶段力量很小

网友:
电吸门后面那一段要的力量很大,几十公斤级别,而且行程很短,这个很难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设计的厂家吗?

宝马X5有这个功能 , 但好像要用手把门关紧,关到位了,才会电吸住,

网友:
电吸门防夹恐怕很难做,行程这么短检测到堵了停止吸合。故障率会比较高,会出现关不上门。

网友:
像电梯一样加红外光栅

网友E:
就不应该有这种垃圾设计....还有旋钮换挡,自动启停....汽车10大最无用的设计....还有天幕...还有隐藏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不应该有这种垃圾设计....还有旋钮换挡,自动启停....汽车10大最无用的设计....还有天幕...还有隐藏把手. ...

同意,+1
还一大堆跟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夹设计其实很简单,门框多放几个传感器,如果压力分布异常就停止关门
设计的这么危险,也是没谁了 ...

现实中根本不会这样做。

传感器越多,可靠性越差。

网友:
过年的时候晚上面包车,我主驾驶位,她上车的时候腿关节不好,手扒车上那个柱子上车,我把驾驶位的门一关把她手夹了,我妈强忍着痛熬了几天过去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面包车那个位置,关门的时候也容易夹到后面上车人的手。

网友:
汽车电吸门设计还是有用,只是在设计的时候需要设计成接近后才能吸。
这个接近距离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