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以太网和USB走线较长且经转接会破坏信号完整性吗?

楼主(2023-05-15):
大家好,虽然我提了“信号完整性”,但是其实我是菜鸟,只是隐约知道如题所述的问题是信号完整性有关的。

背景

我有两块板子,一块是主板,上面有STM32F407为中心的数字电路;另一块是接口板,上面有AC/DC电源模块,DC/DC电源模块,USB口,和RJ45以太网口。

我对于RJ45和USB的速度是有要求的,不是很苛刻,但是越快越好,我在单板上实测通过USB写SD卡能达到1MB左右的速度,希望分两个板子后能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

我设想将接口板上的一系列信号线,包括电源线,通过FFC排线连接至主板。信号线中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以太网的RX+/-、TX+/-,以及USB的D+/-。

我估计连PCB带FFC,走线长度总共会超过10cm。

问题1 阻抗匹配

在PCB走线时,我可以用差分对走线,并使用阻抗计算器正确计算线宽和间隙,在此前提下是不是意味着走长一点问题也不大?

在FFC这一段上,阻抗匹配就无从谈起了,这怎么办?

问题2 RJ45从哪一步接到主板比较好?

以太网我使用LAN8720A和带网络变压器的连接器。我现在设想从RJ45连接器出来的4根数据线连同指示灯线(共6根)一起走到主板,这样信号线数量比较少。

还有一种做法是把LAN8720A放到接口板上,把LAN8720A出来的十几根信号线通过FFC连接到主板。这样虽然信号线比较多,但是如果这些信号线对信号完整性要求没那么高(我不懂,纯猜测),也不失为更好的方案。

请指点,多谢!!

网友:
你又不是usb3.0不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
损耗是必然的,但是损耗多少可以接受,应该连接器都会有这些参数。

网友:
全速USB和百兆以太网走个10cm FFC没什么影响的,不差钱就定制双面FPC,可以控制阻抗。

网友A:
f407是usb 2.0 full speed 12MBPS问题不大

以太网的话过了网络变压器再过排线更好?

网友:
LAN8720A 放到主板上更好。
走线要做好等长和对称,也就是尽量保证阻抗处处相等,至于阻抗的实际值相对不太重要。

网友:
信号完整性,主要关注信号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及裕量,通常在高速场合关注。单片机的USB,速率较低,依实际经验看,可不用特别处理

网友:
FPC也可以做阻抗控制

楼主:
谢谢大佬、大哥们的回复,那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画起来了。

网友B:
至少,USB 2.0的应该不怕吧,你看台式机主板里面的2.0接口引出到机箱的线,就是普通杜邦线和杜邦接口,也没啥阻抗双绞啥的,都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配了,也一样读写U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USB 2.0的应该不怕吧,你看台式机主板里面的2.0接口引出到机箱的线,就是普通杜邦线和杜邦接口,也没 ...

对哦,证据确凿!

:)

网友C:
高速usb是48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7是usb 2.0 full speed 12MBPS问题不大

以太网的话过了网络变压器再过排线更好? ...

嗯,我用自带网络变压器的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usb是480mbps

我跑不了那么高速,主频才168MHz。USB只有几十兆。

网友:
网口很坚挺的,usb2.0也是

网友D:
网口推荐主板用外置变压器+接口板用普通RJ45带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口推荐主板用外置变压器+接口板用普通RJ45带灯的。

先走一段线,然后再进入网络变压器吗?这样是为了给MCU更好的保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走一段线,然后再进入网络变压器吗?这样是为了给MCU更好的保护吗?

给PHY芯片更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