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3.3v线性稳压器LDO是什么封装的

楼主(2023-05-15):
请问下,如图的这个3.3v线性稳压器LDO是什么封装的?

网友A:
上面连型号都给你写了,HT7350 ,自己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连型号都给你写了,HT7350 ,自己查查吧

谢谢提醒,找到了

网友:
一般是SOT-89

网友B:
这种板真方便,各种元件型号都标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真方便,各种元件型号都标明了

不怕你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