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接头叫什么名字?哪里能够买到!

楼主(2023-05-15):
如图!请教坛里大佬!harting找了几款相似的,但是不完全一样,其他的几个连接器厂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网友A:
感觉很难找。不通用,军用?老款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难找。不通用,军用?老款伺服?

找了几个小时了,客户要求的没办法只能找一摸一样的,编码器上用的

网友A:
如果是新产品,最好还是换吧,这玩意没有可替代的会比较麻烦。

如果是客户指定,最好客户推荐供应商。这个航插没感觉有明显的优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产品,最好还是换吧,这玩意没有可替代的会比较麻烦。

如果是客户指定,最好客户推荐供应商。这个 ...

确实,同质性的连接器蛮多的,我问问看

网友:
伺服驱动器上面很常见

楼主:
找到了!是harting家的一款连接器

网友:
哈亭、维恩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