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牌子各种价格的3.3V LDO该怎么选

楼主(2023-05-15):
JLC商城找了一圈5V转3.3V的LDO稳压电源,满足条件的很多,一大堆各种型号的1117,但我发现它们价格差很大,有的3毛,有的1块多。又听说各种1117经常有性能不达标的情况,请问大家有型号推荐吗?还是就挑贵的买?

网友:
挑大厂的买

网友:
请问各网友国产大厂有哪些品牌?

网友A:
看由它供电的电路有多值钱,多少钱的LDO对得起那些负载。还有这东西坏了会不会把用户的脑浆挤到天花板上去。

网友B:
普通产品3毛的就够了
我基本按最低价排序再选个喜欢的厂家,搞得采购现在降成本基本降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由它供电的电路有多值钱,多少钱的LDO对得起那些负载。还有这东西坏了会不会把用户的脑浆挤到天花板上去 ...

AMS1117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吗?我几乎从来没有用过。它的适合应用场景是什么?

我用的大部分都是sot23-5或sot23-3的,一个不够就用两个,压差太大就加一级dcdc,或用78xxx。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S1117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吗?我几乎从来没有用过。它的适合应用场景是什么?

我用的大部分都是sot23-5或 ...

1117的不可代替性,正是其可代替性。
很多LDO都可以代替1117,甚至可能更好更便宜。
但它就像78xx一样久经时间的考验,大家都知道它不会莫名其妙出什么大问题,
而且不是只有一两家做1117,有很多家,而且一般都很靠谱,一家买不到换另一家基本不会翻车。哪怕它是 不是AMS的AMS1117。
你会担心买不到7805吗?如果不会的话,1117也不怎么需要担心。
性价比方面,确实有不少比它便宜的,但1117的封装较大,电流1A,如果盯着电流再去比的话,那也剩不下谁。

网友D:
我做医疗的产品一般用ti的1117,普通用就ams1117

网友:
前段时间的帖子,说是1117用于超过10V的条件下不是很安全,还是让我很警醒,虽然我用于12V也没出过啥问题(用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医疗的产品一般用ti的1117,普通用就ams1117

医疗上面队期间要求高
这个推荐值得参考

ams  这个前缀的命名较多   是弯弯的迪嘉电子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MS1117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吗?我几乎从来没有用过。它的适合应用场景是什么?

我用的大部分都是sot23-5或 ...

sot23-5或sot23-3,老哥一般用什么型号,可以推荐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t23-5或sot23-3,老哥一般用什么型号,可以推荐下嘛?谢谢!

你别问我啊,我是本坛菜鸟,除了阻容,我任何元器件的用量都没有超过0.1k个。

不过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我用的是RT9013。

网友:
我用的SPX3819.....就是贵一点,还有SY8303...LMR14206.....就是价格高,东西没问题....

网友:
国产长电的1117质量可以吧?

网友F:
吃过1117电容亏的举手

网友G:
我怎么觉的78L33 比1117-3.3更耐操

网友:
1.选择LDO,肯定是根据应用需求去选了。除了通常的输入输出电流、压差、噪声外。。。选合适的型号就行了。
2.对应品牌,也看应用,1117这类这么通用的,要价格低的,随便选个大牌点儿的就好了,测试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不放心就买大厂的。

网友:
小电流的,比如100ma,一般我用特瑞仕、润石或者友台半导体,都比较稳定,友台的最便宜,适合成本敏感的场合;
大电流的,一般用AMS1117,一般我用原装的或者友台的。

根据经验,友台的便宜好用,目前做了这么多货,从来没出过问题,适合要求不高的产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吃过1117电容亏的举手

什么电容亏啊,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产品3毛的就够了
我基本按最低价排序再选个喜欢的厂家,搞得采购现在降成本基本降不动 ...

呵呵!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吃过亏。

后续选择时,都是以技术指标为前提,在排序价格。
且对应的嘉立创编号对客户隐藏。

如果客户要求降成本。我会把备选型号,及指标调整提交客户,并要求客户签署免责书。
否则直接回绝客户,拒绝成本调整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电容亏啊,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猜是指有些1117输出电容要用10uf电解而不是mlcc这件事

网友:
预算够就选TI的,一般产品选SPX3819,12V以上耐压要求选1117.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什么电容亏啊,具体是什么情况?

输出电容不要用ESR太小的MLCC等电容,容易震荡。
可以用MLCC的1117手册里一般有特殊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觉的78L33 比1117-3.3更耐操

产品肯定越出越稳定。
1117至少是20年前的产品了。传统的78系列更早,但最低只到5V。
78L33没用过,但应该比1117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觉的78L33 比1117-3.3更耐操

78L33输入最高30V吧, 1117输入只能到15或16V. 不过78L33需要的压差比1117高, 输出电流也不如1117.

网友:
需要多大电流? 几mA到几十mA的话无脑选XC6206-3.3, 一两百mA可以选1117-3.3, 电流再大最好是用DCDC, 比如各种xx8008/8009之类, 基本也就多个小电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由它供电的电路有多值钱,多少钱的LDO对得起那些负载。还有这东西坏了会不会把用户的脑浆挤到天花板上去 ...

很奇妙又很贴切的比喻

网友J:
不同的1117上电时序不一样,被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同的1117上电时序不一样,被搞过

最怕这些,又取相同的1117名,然后参数表现又有所不同。。。。

比如asm1117不支持陶瓷电容,而SPX1117又支持。。。。特性不同,兼容不了,换个数字不好嘛

网友K:
引用 网友I:
78L33输入最高30V吧, 1117输入只能到15或16V. 不过78L33需要的压差比1117高, 输出电流也不如1117.

我记得大部分1117最大输入是12v,极限输入15V不会烧。但是输入超过12V,输出就不稳了,Asm117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记得大部分1117最大输入是12v,极限输入15V不会烧。但是输入超过12V,输出就不稳了,Asm117 ...

看datasheet, ams是15V, ncp是20V, TI的LM1117是15V, REG1117是15V, TLV1117是6V.

UMW的LD1117和AMS1117是18V (这俩的datasheet只是改了几个字符, 其他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电容不要用ESR太小的MLCC等电容,容易震荡。
可以用MLCC的1117手册里一般有特殊说明。 ...

吓得我赶紧看了一眼手册,还好是兼容MLCC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