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无线路由器分配出不同网段的IP

楼主(2023-05-16):
今天遇到个怪事!
家里用的是移动的宽带,家里的手机和计算机通过WIFI上网一直使用正常。今天电路发生过短路跳闸,电路修复后,网络变得奇怪。
1,一台WIN7计算机分配到的IP是192.168.10.5,这台计算机不能打开网页。
2,坚果R2手机分配到的IP是192.168.10.3,这台手机可以发微信,可以看微信视频。但是B站APP不能搜索打开视频,不能打开网页。
3,坚果PRO手机分配到的IP是192.168.10.8,这台手机可以看抖音,不能打开网页。
4,一台WIN10计算机分配到的IP是192.168.1.122,这台计算机工作正常。

以上4台机器均重起动多次,情况没有发生改变。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提供些解决思路。感谢!

网友:
网页和QQ 有个不能登录的,就是DNS设置不多

1.**网段,是光纤猫分配的??光纤是无线路由一体的猫?

网友:
你自己家原先是192.168.1.x网段吧?
那你输入192.168.10.1,看登陆进去是不是你家路由器

网友:
多了个.10的网关,找到后移除就是了

楼主:
1,是移动提供的一个智能网关的东西,看样子是联光纤的一个路由器。路由器的LAN口联到一个无线路由的LAN,相当于无线路由工作在AP状态。
2,登录192.168.10.1,无法打开页面。
3,DHCP得到的IP是192.168.10.X,改为静态192.168.1.X,计算机上显示的WIFI名称后加了个2

网友:
关掉无线路由器的adcp

网友:
关闭光猫的DHCP

网友:
光猫、无线路由器 dhcp 冲突了吧,检查一下用哪个dhcp能上网,然后关掉另一个。或者可能重启一下无线路由器,只重启无线路由器,网络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移动提供的一个智能网关的东西,看样子是联光纤的一个路由器。路由器的LAN口联到一个无线路由的LAN, ...

见过这个问题的人,一眼就能告诉你结果,就是你的网络里面多了一个不能用的DHCP服务器
DHCP请求是广播,谁回答都行,先收到哪个结果就用哪个。
所以某个上网设备如果先收到真正能用的那个DHCP返回的结果,它就能用。
如果它先收到不能用的那个DHCP服务器返回的结果,他的网络配置就是错的了,就不能上网。
找到那个不能用的DHCP服务器把它关掉,然后把那些不能上网的设备重新插拔一下网线或者重启一下,他们就会重新去找正确的DHCP服务器,就好了。

楼主:
感觉可能的是有人桥接了我的WIFI

网友:
一个正常wifi一个带限制的访客wif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个问题的人,一眼就能告诉你结果,就是你的网络里面多了一个不能用的DHCP服务器
DHCP请 ...

应该是,断电后,光纤猫启动速度快,提前DHCP分配了,然后路由器启动慢了几秒,变成一个交换机了

网友:
还有种可能是光猫有四个口。路由也有四个口。你电脑刚好接在光猫上。路由不能上网的原因是DNS问题。改成192.168.1.1或者移动专用的DNS都可以

网友:
光猫LAN接入了路由的LAN也会出现同样故障 。

网友:
路由坏了也有这种故障,

网友:
光猫 改桥接模式,用自己路由器

楼主:
光纤那边没有无线功能
我的无线路由和光纤是网线联了LAN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纤那边没有无线功能
我的无线路由和光纤是网线联了LAN口

反正除了你想用的那个路由器以外,别的东西有内置dhcp服务器的都关掉,就行了。
这个东西还真不一定是啥,哈哈,以前我有过自己的产品误开了内置dhcp的,结果自己查了好久。。。

楼主:
一个网卡联了2个无线网
带2的手动设置IP,192.168.1.121,能微信和打开网页。
不带2的,DHCP 192.168.10.17,能微信,不能打开网页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宽带提供了2个路由器,一个联光纤的,一个无线路由。
光纤路由的LAN出来接无线路由的WAN感觉网络都正常 了。我上次光纤路由的LAN出来接无线路由的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