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建议,尽量使用ohm而不是Ω符号

楼主(2023-05-16):
  • Ω属于非ASCII的特殊字符,无论是在某商城和smt选件时都非常不方便,还要从其他地方粘贴过来,使用“ohm”搜索则没有结果
  • 一线经销商例如Digikey、Mouser、Farnell等都几乎不使用特殊符号
  • 非ASCII的特殊字符在为了兼容性在一些场合不能使用,例如我们内部元件数据库用“C”代替“°C”,“+-”代替“±”

网友:
觉得数据库里设置ohm=欧姆=Ω才对搜索有利

网友:
楼主的建议很好。Ω的确是比较冷门的符号,而且输入不方便。

网友A:
Windows 10自带拼音输入法表示情绪稳定。

网友B:
JLC好像可以用R替代,ohm好像习惯中很少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好像可以用R替代,ohm好像习惯中很少用到。

对,R使用最广泛。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 10自带拼音输入法表示情绪稳定。

同感,而且固定在5号位置上,很方便。

但是pads软件中竟然不支持Ω这个特殊符号,所以我封装中也不用这个字符,虽然可以轻松打出来。

网友:
直接用R不就好了。
要严谨就是Ω

网友C:
ohm 隐患在于 o,混用大写效果如下:

200ohm, 200Ohm, 200OHM

如果有 R 还是用这个吧:20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10自带拼音输入法表示情绪稳定。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但我们在国外的可不是哪里都有中文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ohm 隐患在于 o,混用大写效果如下:

200ohm, 200Ohm, 200OHM

最好还是考虑下兼容性的问题,主流经销商都不支持R的写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但我们在国外的可不是哪里都有中文输入法。

那你应该查查 国外Ω 应该怎么输入。

主流正确写法就是Ω

网友:
像win10的中文输入法,
想输入Ω,就输入“欧姆”
想输入℃,就输入“摄氏度”
想输入℉,就输入 华氏度

win10的其他语言输入法应该同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还是考虑下兼容性的问题,主流经销商都不支持R的写法。

我们SAP系统全部用R。

网友:
拼音输入法,输入欧姆,就有那个符号。

网友E:
我的搜狗输入法表现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但我们在国外的可不是哪里都有中文输入法。

英文输入法下,开启NumLock。
按住Alt的同时,小键盘输入42680,松开Alt就可以输入Ω了。
这段文字里的Ω就是这么输入的。

仅在Windows下测试,其他系统不一定能用。
-----------------------------------------------------------------------------------------------------------------------

发现个问题,Alt+数字实际输入的是当前编码下的文字。于是“42680”仅在GB2312和GBK下输入的才是Ω。
在UTF-8下应该是“52905”,Unicode下是“937”……

这就很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应该查查 国外Ω 应该怎么输入。

主流正确写法就是Ω

那请问为何Digikey、Mouser、Avnet、Farnell都使用ohm,是否他们都不正确,都不是主流?

按你的思路uF是否也改写成“μF”?

行业几十年的标准形成是有原因的,初入行业应该多了解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为何Digikey、Mouser、Avnet、Farnell都使用ohm,是否他们都不正确,都不是主流?

按你的思路uF是 ...

这几家只是贸易商,又不是什么标准协会。

电阻的单位就是Ω,所有物理书、电子相关书籍 都是写的Ω,Ω也是国际标准单位规定的写法。

这几个贸易商,成立有先后,先成立的使用了ohm,后成立的直接抄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为何Digikey、Mouser、Avnet、Farnell都使用ohm,是否他们都不正确,都不是主流?

按你的思路uF是 ...

ohm是欧姆的英文,人家是国外的这样写当然没问题,放国内你写“100欧姆”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问题就是打“欧姆”或者是单位“Ω”太麻烦,所以很多就是写R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搜狗输入法表现这样。

为什么是ob

网友:
还是R最方便,原理图上都是R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是ob

我用的是双拼输入法, 智能ABC方案。双拼输入法:敲击键盘第一次代表声母,第二次代表韵母。 输入效率不如五笔,但是比五笔好学,一般半个月就够了。输入效率可以超过全拼输入法。

网友G:
别出馊主意,欧姆国际标准符号就是Ω,用其他的会更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出馊主意,欧姆国际标准符号就是Ω,用其他的会更不通用

你大概是误解了,如果学术目的那肯定是用Ω、μ等SI单位。

我发在嘉立创论坛,因为在EDA行业用ohm才是主流, 非ASCII的特殊字符是尽量避免使用的。做SMT的时候元件搜索不甚方便,希望改进。

鄙人不才,在法国某公司负责硬件部门近10年,和ST、NXP等原厂打过一点点交道,知道一点点行业内主流的方式方法。

无论是ST、NXP、Microchip这类大厂的参考设计,还是Digikey、Mouser等供应商,都是用ohm或者R。

NXP LPCXpresso55SXX:

Microchip ATSAMA5D27-WLS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