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核心板外加hub芯片上电偶尔会出现找不到usb设备情况

楼主(2023-05-16):
情况是这样的,我一个linux核心板,外加一个usbhub芯片sl2.1a做扩展,板级扩展了几个usb设备的功能。现在有个问题,有时候上电会出现找不到hub芯片以及外设的情况。
下次要等15秒左右间隔开机才正常出现。
我现在觉得,usbhub芯片是不是需要控制在核心板启动完毕之后再上电呢?有上电时序吗?

网友:
正常不需要的,感觉硬件问题?

网友A:
sl2.1a没加晶振?

网友B:
给sl2.1a供电多加点电容试下

网友:
先检查上电时序

然后检查你的峰值电流够不够,还有,usb芯片那边的电容够不够大。

网友:
sl2.1a有坑,低速设备概率性不识别。
换fe2.1的

网友:
国产芯片慎用,尤其是工业医疗,我一般用us b2514批量出货几个w,医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2.1a没加晶振?

加了12M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sl2.1a供电多加点电容试下

感觉是时序的问题,我想知道这种usbhub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控制在系统启动之后再打开供电

网友C:
跟你的情况非常相似,也是linux核心板加SL2.1A 的HUB,后来在核心板里跑一个脚本,开机后用GPIO使能DCDC给HUB供电。

楼主(2023-09-21):
引用 网友C:
跟你的情况非常相似,也是linux核心板加SL2.1A 的HUB,后来在核心板里跑一个脚本,开机后用GPIO使能DCDC给HU ...

    sl2.1a后面做实验发现只要晚点上电都没问题,这个单独做usbhub产品没问题,大不了重新插拔一下。    如果用引脚控制电源, 感觉这个不是标准做法,而且增加成本。
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其他芯片就不需要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l2.1a后面做实验发现只要晚点上电都没问题,这个单独做usbhub产品没问题,大不了重新插拔一下。     ...

GPIO后上电还不是标准处理做法啊?那要怎么搞?让芯片厂商修正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