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8位灰度显示LED全彩单元板?啥技巧?

楼主(2023-05-16):
如何8位灰度显示一块LED全彩单元板(128*64)?啥技巧?目前可以驱动显示字符了,不知道灰度显示如何实现?PWM?stm32f407速度没问题吧?

网友A:
arduino+esp32有开源方案

网友B:
定时器的产生周期外部脉冲作为LED单元板的时钟, 然后这个脉冲的边沿作为DMA送数的触发条件; DMA 把内存的数据送到单片机的端口

显示数据再拆分 19帧处理;

显示的数据还得等做GAMA 校正;

上面一轮操作下来,灰度就出来了

要出灰度,所有的送数操作必须硬件完成, 别想写代码。一行一行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esp32有开源方案

啥原理?pwm?

网友:
HUB75?
记得103就能驱动起来

楼主(2023-09-11):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的产生周期外部脉冲作为LED单元板的时钟, 然后这个脉冲的边沿作为DMA送数的触发条件; DMA 把内存的 ...

这么麻烦,我看B站用人用STM32F429就驱动灰度的了。。。

楼主(2023-10-22):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的产生周期外部脉冲作为LED单元板的时钟, 然后这个脉冲的边沿作为DMA送数的触发条件; DMA 把内存的 ...

一整张图片为啥拆封19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