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没有人破解过罗技优联协议

楼主(2023-05-17):
家里有一个罗技优联鼠标,罗技鼠标结构设计合理,手感不错,可惜坏了,有没有人破解过罗技2.4G接收器优联协议,这样就可以自己设计鼠标电路板,与罗技接收器通信

网友A:
这样做的意义是啥,鼠标你都自己做了,做个接收器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意义是啥,鼠标你都自己做了,做个接收器很难?

罗技的接收器很小巧,可以放进收纳仓,自己做的可能没那么小

网友:
这玩意我记得是专利产品吧,一般不会有人闲的,大部分都是直接买成品控制板了

网友:
可以做优联键盘控制板,这个现在都基本是拆机的。几十块一个呢,成本才10多块钱。

网友B:
如果是里面的按键坏了,可以在某宝上找个替换件,拆焊一下就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里面的按键坏了,可以在某宝上找个替换件,拆焊一下就复活了

主控坏了

网友:
再买个罗技鼠标把壳换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罗技的接收器很小巧,可以放进收纳仓,自己做的可能没那么小

我用nrf24lu1p做过这种小接收器,但效果没有成品好。可以去我淘宝店里看看。
早期的优联就是用的nrf24lu1p,可以买回来自己刷程序。后期好像就是定制的芯片了。
我在淘宝上买到过小优盘那种的nrf24lu1p板子,不嫌大可以直接拿来用。

破解优联估计不太可能,键鼠(尤其是键盘)会有一些敏感信息(密码什么的)。这种无线的要防止被第三方监听,肯定会加密的。
我做的键盘就是固定密码加随机数扰动,再用AES加密传输的。
优联有可能是配对时协商的密码,那破解难度就更大了。

网友D:
根据经验,如果鼠标用到要换微动开关,那么塑料件也有一定磨损产生虚位了,追求好的手感,还是得买个新的好。。。。。

网友:
破解了协议,拿去做兼容的产品,会不给人家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nrf24lu1p做过这种小接收器,但效果没有成品好。可以去我淘宝店里看看。
早期的优联就是用的nrf24lu1 ...

同意你的观点,无线数据可能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经验,如果鼠标用到要换微动开关,那么塑料件也有一定磨损产生虚位了,追求好的手感,还是得买个新的好 ...

罗技的哪个微动太垃圾了,用不到塑料件磨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