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一个220V交流调压方案

楼主(2023-05-17):
需要一个购买电子调压器方案,原先是用自耦变压器的,太笨重,想改进一下,主要功能为0-220V的交流正弦波输出,485通讯(modbus_RTU),电流最大10A,熟悉电源设计的请与我联系,价格可商量,微信同号:139⑤819⑦092

网友A:
算是逆变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是逆变器吗

供电是交流220V直接供电,应该是要转成直流再逆变,把直流电压进行PWM调压,这样逆变输出也是可变了

网友B:
成品有变频器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有变频器可以直接用

我们需要自己能生产,改进,成品的变频器电源价格太高,毕竟调压器1000W的也就200块钱不到

网友C:
简单一点就直接做个高压D类功放,直接220V半波整流滤波成正负300V,在做一个600V的半桥,用单片机做交替50Hz pwm信号源,IR2103驱动IGBT管,做个反馈控制,成本不超过100元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就直接做个高压D类功放,直接220V半波整流滤波成正负300V,在做一个600V的半桥,用单片机做交替50H ...

看!生意来了你不做,估计起码大概差不多顶你修半年家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就直接做个高压D类功放,直接220V半波整流滤波成正负300V,在做一个600V的半桥,用单片机做交替50H ...

不用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都用自耦了,还搞啥隔离?一隔离3个点效率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需要自己能生产,改进,成品的变频器电源价格太高,毕竟调压器1000W的也就200块钱不到 ...

既然要自己产就自己做呀,原理在那,开源的变频器电路有不少,去掉不用的部分,加上自己的接口就好,再简化就做一个pwm斩波电路,好比一个D类功放,连spwm都不用了,等效高频率可控硅电路,加上控制接口和保护滤波就好了

网友E:
淘宝上有卖正弦波调压器的,1000w的不到500块, 方案卖不卖就不知道了, 感觉用pic单片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有卖正弦波调压器的,1000w的不到500块, 方案卖不卖就不知道了, 感觉用pic单片机做的 ...

要带1000W的负载,至少买淘宝上3000-4000W的,不然工作不了多少就挂了。

网友:
变频器加滤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