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支持1.8V的SPI FLASH 的编程器,哪家做得好用些呢?

楼主(2023-05-17):
自己有三十几块钱那种STM32做主控的编程器,普通用用也挺好,但是不支持1.8V。

想找个能支持1.8V FLASH的编程器,为了方便有时候读写板上1.8V的FLASH用,至于脱机这些高级功能几乎用不上。

网友A:
1.8V的FLASH,高一点电压应该也能读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的FLASH,高一点电压应该也能读写吧

如果拆下来,一般FLASH用3.3V去操作估计都没问题,不过FLASH是焊在板上的,避免对相连的CPU的IO口损坏风险。

不过自己用TXB0108做个双向转换说不定也可以

网友B:
XGecu T48   价格差不多300,支持的型号很多。买过他们的上一代产品很好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这种简易的也宣称支持1.8V,不过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5c9c523clc7Inm&id=548068359704&ns=1&abbucket=0#det ...

看上面的图片,应该就只是3.3V电平,不过  1.8V的FLASH基本都支持3.3V供电,拆下来放编程器也的确没问题。

网友:
我记得之前论坛里喜羊羊头像的那位就是做ch341 spi编程器的,编程器上有电压选择跳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面的图片,应该就只是3.3V电平,不过  1.8V的FLASH基本都支持3.3V供电,拆下来放编程器也的确没问题 ...

第一个链接看上去是用了电平转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拆下来,一般FLASH用3.3V去操作估计都没问题,不过FLASH是焊在板上的,避免对相连的CPU的IO口损坏风 ...

相连的CPU也应该可以用3.3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Gecu T48   价格差不多300,支持的型号很多。买过他们的上一代产品很好用。

最后还是买了你说的这个T48,285块钱。
外形虽然黑乎乎不好看,但是他们产品一直在更新,有生命力,感觉比较好

网友C:
RT809F,维修都用这个,支持器件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809F,维修都用这个,支持器件超多

我现在买的这个支持芯片数量也很多,价钱跟RT809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买的这个支持芯片数量也很多,价钱跟RT809差不多

这个没有用过,他的前一代用过,难用,支持的器件也少。RT809F有自动识别FLASH芯片型号功能,这个比较实用,不懂这个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他的前一代用过,难用,支持的器件也少。RT809F有自动识别FLASH芯片型号功能,这个比较实 ...

我现在用的就是前一代TL866,支持的器件很多啊,常见的SPI flash基本都支持,遇到不支持的,也可以提供样品给他们加上。不过现在TL866被破解了,他们放弃继续支持了。新款的T48更强悍emmc都可以支持了。

楼主:
知道电压怎么调的么?
比如1.8V的FLASH,他家编程器是从低电压慢慢调高来识别还是说芯片列表里存了每个型号的电压,读写芯片时候直接根据这个电压去操作。
去T48的网站论坛看了一遍,没有一个人提到电压调节问题。

也在其它淘宝店买了烧录针和烧录夹。
烧录夹鱼龙混杂,找不到质量好的,夹几次塑料就磨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电压怎么调的么?
比如1.8V的FLASH,他家编程器是从低电压慢慢调高来识别还是说芯片列表里存了每个型号 ...

存了每个型号的电压的。所以你选择型号的时候一定要选对。

网友:
硕飞的 spi编程器各方面做的很好用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电压怎么调的么?
比如1.8V的FLASH,他家编程器是从低电压慢慢调高来识别还是说芯片列表里存了每个型号 ...

先选择型号就可以知道芯片工作电压了,如果用自动识别就从1.8开始尝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了每个型号的电压的。所以你选择型号的时候一定要选对。

问了作者,今天回复了,自动识别时候,编程器默认是用2.5V去读FLASH ID,然后调节到FLASH芯片手册的电压进行后续的读写。

查了下一些1.8V的FLASH芯片工作电压是1.65-2.0V,极限VCC是2.5V,用2.5V去读ID也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作者,今天回复了,自动识别时候,编程器默认是用2.5V去读FLASH ID,然后调节到FLASH芯片手册的电压 ...

自动识别的时候,直接用2.5V读,不够严谨也没有意义。可以用1.8V去读,不行的话再换3.3V。理解不了作者的思路

网友(2023-07-24):
在板烧录好像很容易被干扰?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我就没成功读写过焊在板子上的flash,每次都是拆下来再用夹子就可以了

网友D(2024-08-08):
自己有三十几块钱那种STM32做主控的编程器

请问楼主,你所说的空FLASH编程器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在哪里买的呢?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所说的空FLASH编程器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在哪里买的呢?给个链接? ...

淘宝买的,店铺:广州优硕。
现在涨价了,最便宜都是68

网友:
买一个试一下不就行了,一般1.8伏的浮赖师也能在3.3下干活。

网友:
硕飞编程器 , 听说不错 , 速度快 , 100多元/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