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RK3568?

楼主(2023-05-17):
有没有用过瑞芯微的RK3568?

请问这个芯片怎么样, 坑多吗? 驱动与技术支持怎么样? 好用吗?

目前打算用这个芯片做个产品,跑ubuntu桌面Java应用,诚心请教用过的前辈,给点经验、指导、谏言等,多谢!

网友A:
一个大核没有,,跑Ubuntu桌面会很卡。。没法用

网友:
跑这种桌面没多少人用,有问题比较麻烦,用android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大核没有,,跑Ubuntu桌面会很卡。。没法用

真的没法跑ubuntu桌面吗?   要用RK3399吗?  还有其他芯片推荐么,要技术支持好点的。多谢!
RK3399的coremark是39000,RK3568的coremark是28000,有30%的差距;

A7x大核的芯片很少,广泛应用的更少;
NXP的LS1046A是4核A72,coremark45000,网络交换芯片,价格高,核心板开发板很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没法跑ubuntu桌面吗?   要用RK3399吗?  还有其他芯片推荐么,要技术支持好点的。多谢!
RK3399的co ...

RK35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RK3588,,

多谢! 查了一下4G+32G的RK3588 商业级核心板要1200元;这个....太贵了。

我这个应用其实是要替换现有的X86工控机,现在的Java应用是跑在X86工控机上的,因为工控机成本太高,想用【ARM+ubuntu桌面+Java应用】来降低产品成本;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
X86工控机可以用N6000小主机替代,主要900

网友B:
同咨询目前主流的能跑Android性价比最高的核心板是啥?就跑个界面,跟串口屏作用差不多

网友C:
正在试用,感觉这芯片挺强的,各种驱动齐全,插上各种芯片的USB转串口,直接驱动支持,太方便了。也支持M.2接口的SSD硬盘和SATA接口的硬盘,太方便了,感觉就是个啥都有的小电脑。
就是管脚太多了,画个板子光数管脚都要好久。

网友:
Rk3399咸鱼拆机都是白菜价,我自己 淘了几片做了小板子常年累月跑着,代替树莓派好使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试用,感觉这芯片挺强的,各种驱动齐全,插上各种芯片的USB转串口,直接驱动支持,太方便了。也支持M.2 ...

请问跑Ubuntu或者Debian桌面图形系统流畅吗? 我就想用这个芯片,在Ubuntu或者Debian桌面上跑Java应用。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咨询目前主流的能跑Android性价比最高的核心板是啥?就跑个界面,跟串口屏作用差不多 ...

瑞芯微、全志国产的A53、A55多核芯片,那些开发板资料看,安卓的驱动都很全,反倒是linux的有些驱动就没有,要注意。

楼主:
RK3568 很火,多家开发板商都在做/推这个芯片的开发板;  RK3566与RK3568稍微有些差别;

我还以为3399是最牛的芯片,原来3588才是,Rk3588的coremark应该有70000;不过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跑Ubuntu或者Debian桌面图形系统流畅吗? 我就想用这个芯片,在Ubuntu或者Debian桌面上跑Java应用。  ...

只跑过Liunx,没用过您说的系统。
我感觉问题不大,你花500来块钱买个板子跑跑试试呗。

带有VPU:
支持4K 60fps H.265/H.264/VP9 视频解码
支持1080P 100fps H.265/H.264 视频编码
支持8M ISP,支持HDR

带有GPU:
ARM G52 2EE
支持OpenGL ES 1.1/2.0/3.2,OpenCL 2.0,Vulkan 1.1
内嵌高性能2D 加速硬件

显示支持:
1 × HDMI2.0,支持4K@60fps 输出
2 × MIPI DSI,支持1920*1080@60fps 输出(或双通道1 × MIPI DSI 2560*1440@60fps)
1 × eDP1.3 ,支持2560x1600@60fps 输出
最多可支持三屏异显输出

不知道在Ubuntu或者Debian桌面上跑Java应用耗什么资源,主要在内存大小吧。

楼主:
瑞萨RZ/G2L 也是个有意思的芯片,双核A55+M33,就是主频低了点1.2GHz,其他该有的基本都有, coremark是9000, 2G+8G核心板号称<200元;
如果主频1.8G或者2G,就更好了;

网友D:
用过3566跑debian+chrome体验还可以,
LZ得看具体是什么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跑过Liunx,没用过您说的系统。
我感觉问题不大,你花500来块钱买个板子跑跑试试呗。

我也没有这类芯片上跑桌面界面的经验,不知道有没有卡顿,所以才请教您

树莓派3代是BCM2837,4*A53 , DDR2-900,cormark=15000;
树莓派4B是BCM2711,4*A72 , DDR4,cormark=48000;
感觉 cormark>15000应该可以跑ubuntu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3566跑debian+chrome体验还可以,
LZ得看具体是什么业务

多谢给出参考

应用是ubuntu+chrome,基于chrome的java应用, 工业应用,把下面设备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网口收集起来,分析后做成图表、图形界面显示出来,动态刷新界面;
支持触摸、鼠标交互;还有DI采集端口状态,DO报警输出或者继电器输出。大体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给出参考 ;

应用是ubuntu+chrome,基于chrome的java应用, 工业应用,把下面设备采集的数据 ...

性能估计差不多,不能指望到丝滑的程度
我当时场景类似,后端是python,后来方案因稳定性问题放弃
java实际的内存需求要注意,毕竟大多356X板子就2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估计差不多,不能指望到丝滑的程度
我当时场景类似,后端是python,后来方案因稳定性问题放弃
java实 ...

多谢指导!

网友:
树莓派的价格下来了一些。。。

网友:
3568可以跑8G内存的,我觉得是可以用的

网友:
都去看看广告机主板吧!

网友E:
我一直在用3568,跑Ubuntu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用3568,跑Ubuntu没压力

多谢指点!  请问几G内存? 我打算2G DDR4 +16G eMMC,请问可以吗? 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请问几G内存? 我打算2G DDR4 +16G eMMC,请问可以吗? 多谢! ...

主要是看你跑什么应用,一般来说最好是4G的内存,要不然反应慢点,我的应用1G内存都不卡,主要还得是程序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看你跑什么应用,一般来说最好是4G的内存,要不然反应慢点,我的应用1G内存都不卡,主要还得是程序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