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变压器是对称结构吗?

楼主(2023-05-17):
同一个PCB,一个ARM+百兆交换,一个外接,一个板上通信。。距离非常近,是用1个变压器收发就行,还是必须经过两次变压器交货呢?

大家的方案是什么呢?据说有直接电容连接的。但没用过,不敢玩。

网友:
我用的一个变压器,没问题。

网友:
一块板上的用电容耦合就行了

网友:
一块板上用电容耦合,搜索“PHY直连”网上有很多资料,电路区分电压型和电流型。

网友:
一块板上电容耦合就可以了,千兆的都这么干过

网友:
通过背板连接的话,电容耦合是否靠谱?

网友:
电压型和电流型的phy连接电路稍有不同,论坛内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