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长按复位键进入ISP电路

楼主(2023-05-17):
一般做产品我们有IAP程序,但是偶尔意外升级了一个不适合的机型程序导致Hardfault或者刷机有异常,就需要进入系统ISP进行刷机。

用机身的小孔RST直通键进行复位,还需要另外短接BOOT0到3.3V才能进入ISP模式。

现在用下面这个思路,一个复位按键就可以完成了,长按1秒就是进入ISP。

右边是常规的NRST脚和rc复位,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一个小PMOS,比如BLM3401,给一个RC充电,长按后BOOT0就会变成高电平,一旦释放就已经是ISP模式了。

C=2.2UF,R=470K , 时间约为1秒,按RST按钮小于1秒是复位,大于1秒就是ISP刷机模式,连接USB,串口,进行线刷。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楼主实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楼主实测过吗

是量产了

网友:
针不戳,下回拿来用。

感谢

网友:
正点原子的开发板, 随时都可以串口下载,不需要跳线,用二个三极管控制,

网友:
有意思电容做了个采样保持。,不错。

网友:
不错,这个电路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