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移植FreeRTOS,停在LDR R0, =SystemInit,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18):
GD32移植FreeRTOS,做个LED测试而已,竟然停在启动文件LDR R0, =SystemInit

用的GD32F103c8,MDK5.23,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同一块板,跑一个以前的程序GD32+W500都没有问题

移植Freertos就出现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GD32配置上也是拷贝以前的库
很简单的Freertos例程

网友:
op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

楼主:
停在LDR R0, =SystemInit
这个跟使用微库MicroLIB编译有关系?用GD32我一直都没勾选MicroLIB
在STM32F4上移植还是很顺利的,只能再仔细研究GD32的移植过程了

网友:
SystemInit这个函数对不对,断点能不能进去

网友:
如果勾选microlib不管用,看看system_gd32f1x.c这个文件在不在,宏定义有没有漏写。

网友:
GD跑ST的库?

楼主:
GD没有用ST的库

网友:
这还是程序最开始的地方,也不是跳转指令,只是一个简单的赋值指令,和库的关系不大。
先用看内存的方法看看LDR R0, =SystemInit这里的二进制值,防止下进去的bin和想要的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程序之前有bootloader开了中断,导致每次跑到这里就进中断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startup这个文件,前面定义的栈大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