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下SA626混频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5-18):
小白第一次接触混频器,
需要要做一个调频解码的电路,两种频率分别代表0和1,想把两种频率解调出来0和1
看了SA626的器件手册,看不大懂,恳请论坛大侠指点迷津:
1脚和2脚是差分信号输入,
4脚是本振输入,
6和7是RSSI OUT,是用直流电压高低指示信号强度吗?
9 AUDIO OUT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10和11脚是输入还是输出,怎样使用?
9和10和11脚芯片内部有个QUAD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好像和调频对讲机用的mc3361像

网友:
欧洲人的中频普遍高一点,我30年前用3361第一中频就没超过的了21.7,后来改用飞利浦才到了45兆。欧洲人的芯片一本的功率有一定的要求,一般要有0dbm才好用,好处是rssi动态范围比较好。虽然可以有更严肃更复杂的方法但买个芯片用用无疑是最快捷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