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信(adi)ds1302,国产的哪个牌子的可以完全替代?

楼主(2023-05-19):
迎合市场,不降成本就死的理念,之前一直用的美信ds1302 现在被adi收购了, 现在想换成国产的,

国产哪家的靠谱些,不改程序 和pcb 完全兼容的 ?

网友:
华冠,纳瓦特

网友A:
用过GN1302,出货二三十K,两年多了吧,目前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GN1302,出货二三十K,两年多了吧,目前没问题。

几毛搞定的?

网友:
请问各位,
ds2432有国产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毛搞定的?

不知道多少钱,没看过进货单,写程序的时候是用DS1302调的,量产换的国产,最早一批使用2年多了,没有因为RTC返修的,用的1F/2.7V的超级电容做后备电源,断电1个星期没问题。
有一次有台设备用后备电容供电时钟停了,但RAM数据还在,不影响使用,就没管。

网友B:
ds1302,DS180b20这些是20年前用于单片机入门的精典外围。最早是Dallas半导体的,后来被美信收购,后来美信又被ADI收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302,DS180b20这些是20年前用于单片机入门的精典外围。最早是Dallas半导体的,后来被美信收购,后来美信 ...

是啊,我们的小壁虎也被收购了

网友C:
我觉得PCF8563是不是更好点?支持闹钟功能,对于低功耗系统来说更好设计,用NXP原装的也就是2块钱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CF8563是不是更好点?支持闹钟功能,对于低功耗系统来说更好设计,用NXP原装的也就是2块钱不到 ...

这个要改pcb和程序 不划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