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墨水屏大屏的(最好10寸或以上)大家用过什么比较好?

楼主(2023-05-19):
6、7寸那些不考虑了,主要看PDF手册,漫画,或者电子书,小尺寸看得流眼泪,而且大部分小尺寸的看A4 PDF很吃力,例如著名的STM32那些手册
目标锁定10寸,300dpi的比较适合,但又想便宜又想使用方便,就怕机器各种系统限制。

目前看到有个牌子叫墨案的看上去比较便宜,有两款10寸的,大概在1500-1899区间。
或者大家有性价比更好的推荐?

另外电子墨水的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掌阅吧。。

价格比墨案的贵一点,但是配置看起来好像好点,储存多一倍,但是32G其实也够
我再看看

网友B:
十寸博阅p10,安卓8效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寸博阅p10,安卓8效果如下

效果不錯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不錯哦!

确实可以看pdf达到纸质效果,清晰度没问题,就是翻页慢悠悠估计会难受,适合仔细分析阅读场景,那种快速翻页查找会很难受还是电脑方便,最大好处就是如果有电容笔做标记很方便,我这电容笔有点慢用起来也慢悠悠也还不错的。

总结就是适合长时间快速阅读,仔细品读,如果电容笔够流畅压力传感等级高做笔记很方便的。休眠非常非常省电可以快速恢复阅读,不开背光看书大概200ma电流。

网友:
DASUNG的,墨水屏平板,刷新率是目前市面上最快的

网友C:
菊花的刚出来时,我还加价买了,客观说做功性能在包括科大讯飞在内各同行,是最好的,但是不是阅读重度用户,还是ipad方便
反正我放着吃灰一段时间后,咸鱼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菊花的刚出来时,我还加价买了,客观说做功性能在包括科大讯飞在内各同行,是最好的,但是不是阅读重度用户 ...

IPAD不行,看就眼睛辛苦,而且IPAD也是比較重又好點,功能太多了,用著用著就難以把持

网友:
电纸书显示器目前还是比较昂贵,要是能价格下来估计很多人会考虑买一个与电脑屏幕复制看文件。

25寸8700元估计很少人能接受

网友D:
咸鱼收的文石,13.3寸,可电磁笔做笔记.我自己使用基本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收的文石,13.3寸,可电磁笔做笔记.我自己使用基本能满足要求.

多少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咸鱼收的文石,13.3寸,可电磁笔做笔记.我自己使用基本能满足要求.

笔用的如何,我的博阅p10笔反应慢半拍的感觉很不爽,定位压力感应都很好,特别是关闭触摸只用笔感觉做笔记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咸鱼收的文石,13.3寸,可电磁笔做笔记.我自己使用基本能满足要求.

最近在看文石,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錢?

19年3700收的,max2 pro,成色很新.
现在价格应该降下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笔用的如何,我的博阅p10笔反应慢半拍的感觉很不爽,定位压力感应都很好,特别是关闭触摸只用笔感觉做笔 ...

笔很好用,写字的速度和精度都很满意.没有慢办拍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看文石,还不错

出现款了,不过我觉得目前的max2就已经够我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很好用,写字的速度和精度都很满意.没有慢办拍的感觉.

我的是主动电容笔有点拖尾慢半拍感觉,看来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我以前买的kindle反正落灰了,看PDF太小,不知道小米多看那个7.8的怎么样,另外墨水屏刷新慢,按理笔不好用啊

网友:
还是11寸PAD 舒服。还能投屏

网友F:
10寸的看A4有点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寸的看A4有点偏小

13.3太昂贵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