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背光芯片SY7201空载有声音是否正常

楼主(2023-05-19):
用的SY7201升压,空载时贴着耳朵听有“突突”的低频声音,一旦接上负载  就没有了。请问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应该是空载过压保护,电容发出的声音。

网友A:
正常的,如果想完全去除,只能加个假负载了。PWM的频率是多少K,有没有在手册要求的范围

网友:
一台老电视,也是突突的声音,哪天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如果想完全去除,只能加个假负载了。PWM的频率是多少K,有没有在手册要求的范围 ...

这个应该跟PWM没关系。因为这里我直接给的是固定电平  没有给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