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大气压随温度变化的一个关系公式

楼主(2023-05-20):
比如,我当前大气压是 P1,温度T1,,放置不动,,温度升到T2 时,求大气压P2  ,,,这有公式吗

我放了一个大气压传感器在房间,我看温度降低0.5度左右,气压上升了 50多Pa,,想知道这有没有具体的公式

网友:
PV等于NRT,基本是反比关系

网友:
气压变动很大的,天气不好时,10分钟能飘5米高度的气压

网友:
大气压变化不止于温度有关吧?
气象云图经常说从某地过来一个低压团气流,都会影响气压

网友A:
大气压不仅仅受气温变化影响,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空间内(封闭空间内有具体公式),受风、雨及地表水分的蒸发等等。国家的巨型机每天都算,都算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气压不仅仅受气温变化影响,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空间内(封闭空间内有具体公式),受风、雨及地表水分的蒸 ...

恩,现在只考滤温度影响 ,设备只是放在房间使用,其它就不考滤了。湿度变化可能也会引起变化很大。。。

这个东西就是个消防余压,以前的余压监测都是用压差式的,而这几年都开始用这种绝压来测压差了。。我能想到的,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上电记录一个当前大气压,做为基准气压,,然后压力变化时,记录这个差值。。。
但是这个基准是受环境影响的,所以必须要补偿这个影响 。就是这个基准也得跟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也可能我推测的不对,人家有更好的方法,但是测了几个,没有一个好的,都做过处理,但是处理的都不好。。可能只是简单的加了一个系数。。还有湿度变化这些,如果都考滤进去,那才能做一个好产品出来。。感觉 现在市场上的这种 东西,都是骗人的,  不过一个也才70多块钱,
消防产品,都 做的这么差了。要求这么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现在只考滤温度影响 ,设备只是放在房间使用,其它就不考滤了。湿度变化可能也会引起变化很大。。。

室内又不是密封的,还是会受外部气压变化影响

网友B:
不是才没有多久问过这个事情吗?
这个玩意你只靠温度想测绝对值怎么做到的?
北方冬天和夏天,虽说有温度差,但是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温度能差的了多少?估计喝百天与晚上的差异差不多吧,但是冬天和夏天气压差异达到几百米你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才没有多久问过这个事情吗?
这个玩意你只靠温度想测绝对值怎么做到的?
北方冬天和夏天,虽说有温度差 ...

目前市场上应该基本都是这样的处理,没有一家好的,放在房间,压力都在飘啊飘,有一家的更加夸张,直接飘到最大报警点, 我在想如果自己做,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先不动手,做出来一样的垃圾产品,我宁愿不做,前期就否定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市场上应该基本都是这样的处理,没有一家好的,放在房间,压力都在飘啊飘,有一家的更加夸张,直接飘 ...

你始终没有理解大气压这个概念。
你的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1.传感器的精度(特别是是否有漂移、严重的测量数据是否有忽大忽小情况);2.影响房间的大气压(严格地说因该说室内空气压强,绝对压力)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影响房间内大气压强的因素是多种的,它首先受室外大气压强的直接影响,而室外的大气压强影响的因素有温度、风、雨、地表水分的蒸发等等,同样的温度,一阵风、一场雨,分分钟让大气压强变化几十Pa,你用大气压强传感器去测量房间内的空气压强可不就是来回波动的吗。所以你想用只含温度一个参数来表达大气压强的式子是徒劳的。
你如果想要检验一个传感器的精度,可以制作一个金属密封容器,在容器上开口接入传感器的测量口(或把传感器放入容器内),这样就可以检验传感器的精度(是否有漂移),如果在容器的外面加上加热装置和容器内加上温度传感器,就可以测出容器内的气压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始终没有理解大气压这个概念。
你的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1.传感器的精度(特别是是否有漂移、严重的测 ...

对的,影响因素确实非常的,,这个东西就是测量一个差值.室内使用的,.上电记录一个初始值,后面就是当前值减去初始值,得到差值…35Pa就报警了,但是.当前测量值是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是想怎么让这个初始值也推导出随环境变化的一个理论值,这样二个数据都同步变化,差值就保持不变了…….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做的,测了几个产品,基本都这样,没有一个能很好的稳住,好一点的,这个差值经常在5.6pa稳不住,产品差的,直接就飙到50多,误报警……搞不好就不用这种方案了,

网友:
以前研究过类似的东西,用完了就忘了。
发个参考资料吧。但愿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