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 CPU供电短路,修不下去了

楼主(2023-05-20):
当年AMD可以开核时候,用的是790GX主板,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把其中一路CPU供电的MOS管换了就可以了,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又短路一次,到最后每路都换过一遍?。
现在的主板把MOS管都拆完了,还有一个电容,还短路,没辙了,就差3个电容没拆……没有思路了,网上的修理教程基本都是换MOS管,看看谁还有思路。

网友:
那就把电容也拆了呗,不就三个嘛,万一是呢。

网友A:
这么容易烧?没有装散热?。。

网友B:
有种思路是,怀疑区域涂抹助焊剂,或松香酒精;然后用稳压电源如电流设定2A,电压调到最小;把输出接到怀疑短路的电路;逐步上调电压,观察助焊剂或松香熔化处,对应的元件可能是短路点。

网友C:
小电压大电流烧鸡,热成像观察哪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烧?没有装散热?。。

散热器比我以前用过的主板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压大电流烧鸡,热成像观察哪里发热

感觉只能这样了

网友:
B站笔记本维修厮那经常看到类似的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了,用6楼的方法确实可以很快找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思路是,怀疑区域涂抹助焊剂,或松香酒精;然后用稳压电源如电流设定2A,电压调到最小;把输出接到怀疑 ...

就是烧机大法

网友:
烧鸡大法+热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