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网卡的嵌入式arm linux如何实现软件交换机

楼主(2023-05-20):
1.嵌入式arm 板子上有两个网卡,这两个网卡如何实现类似“交换机”功能。

2.交换机一口接设备,另外一个口接广域网路由器,在实现交换机功能的前提下,主控如何抓取设备上下行数据。实现起来难度如何?

3.主控能否向外发送自己的数据包。

网友:
brctl addbr……
ifconfig br0……

网友:
楼上正确
都linux了,很简单了,创建一个桥,把两个网卡加到这个桥,ip设到桥上。

楼主:
按网上的操作我现在完成第一步了,通过以下几个命令:
ifconfig eth0 0.0.0.0
ifconfig eth1 0.0.0.0
brctl addbr br0
brctl addif br0 eth0
brctl addif br0 eth1
brctl show
ifconfig br0 192.168.124.51 netmask 255.255.255.0 up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24.1

一个网口接摄像头,另外一个网口接在路由器上,我可以通过vlc播放器播放rtsp码流。现在的问题是:
1.现场中我的这个设备没有办法分配IP地址
2.主机端如何能获取到摄像头视频流数据

网友(2024-03-03):
引用 楼主:
按网上的操作我现在完成第一步了,通过以下几个命令:
ifconfig eth0 0.0.0.0
ifconfig eth1 0.0.0.0

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网上的操作我现在完成第一步了,通过以下几个命令:
ifconfig eth0 0.0.0.0
ifconfig eth1 0.0.0.0

动态ip?udhcpc

楼主:
目前是自动获取IP或者手动配置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