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高品质的虾干:将空气温度降低到4度并保持干燥。有现成的设备吗?【89楼,正在测试使用干燥剂制作虾干】

楼主(2023-05-20):
我们村盛产河虾(活虾价格35元/斤左右),我想制作高品质的虾干。

传统的方法是将虾太阳晒干,或烘干机“晒”干。晒出的虾干已经变红,口味已经变差。

我们这里冬天温度很低,并且湿度也很低的时候,晒出的虾干还是青色的(不会变红),蒸熟后口感很好。

所以,制作高品质虾干的两个条件:

1。温度足够低(摄氏4度以内)
2。湿度足够低。

我认为市场上肯定有这种机器销售。

工作面积有1平方应该足够,可以多层操作。

谁能提供这种机器的信息?

网友:
有冻干机器,加工果干的一种技术

网友A:
这个功能上貌似符合需求,个头可能不符合:

低温冷风烘干机风干机腊肠腊肉板鸭咸鸡鹅鱼海鲜烘干房风干房设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网友B:
兴凯湖的虾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淡水虾,其次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南方的湖虾比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上貌似符合需求,个头可能不符合:

低温冷风烘干机风干机腊肠腊肉板鸭咸鸡鹅鱼海鲜烘干房风干房设 ...

这个太大型了。我希望加工面积1平方米,多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兴凯湖的虾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淡水虾,其次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南方的湖虾比不了的。 ...

有冷干的兴凯湖虾干卖吗?

网友:
空调?抽湿降温?外加风扇或真空机?

网友C:
冰柜的冷藏室里面再放台除湿机?

网友:
高低温试验箱,有事做实验,没事做虾干

网友D:
满足自家食用的话,大密封盒+石灰粉包+冰箱就行了吧,如果商业加工,1平米设备又太小,人工都挣不到

网友:
买个密封罐,买个修冰箱抽真空的真空泵,抽真空的时候水分蒸发就会降温。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这样成本低。

网友:
冻干,有专门的设备。做蔬菜水果干的,做医疗试剂的。

网友:
真空干燥箱直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柜的冷藏室里面再放台除湿机?

抽湿机其实就是使用空调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足自家食用的话,大密封盒+石灰粉包+冰箱就行了吧,如果商业加工,1平米设备又太小,人工都挣不到 ...

只是自己家用,成功了万一商用,价格就不用考虑了。

大密封盒+石灰粉包+冰箱,这个思路很新颖!

我工地大量的生石灰粉,粉末状,袋装20斤的。

使用什么装起来,可以吸水,又能防止石灰粉泄露污染虾干?(不行只能买食品的石灰干燥剂?)

另外,冰箱要很强才行,因为石灰粉吸水后,会放出热量。

楼主:
生石灰干燥剂查了一下,买起来不合算。自己袋装便宜很多(估计是5分1价格,尤其我工地大量存货)。

求袋子。(能吸水,不能泄露生石灰)

用过的石灰变成熟石灰,还可以卖给工地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自己家用,成功了万一商用,价格就不用考虑了。

考虑商用的话,买那种老式的上推拉雪柜,一千多块钱500升。石灰粉可用不锈钢桶装起来,上面盖块透气性好的布扎好。几桶石灰放在雪柜里面,上面盖上木板,然后放虾盘。石灰用量跟据反应式算一下,确定与虾的比例就好操作了

网友:
木板上开些适当的孔,每个石灰桶的位置再装一个仪表风扇强制对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商用的话,买那种老式的上推拉雪柜,一千多块钱500升。石灰粉可用不锈钢桶装起来,上面盖块透气性好 ...

是的,上开盖的冰柜最合适。

楼主:
袋子的材料原来是毛纺布。不知道具体规格怎样。

楼主:
这家店是专业厂家。

大家看一下,什么材料的吸水性最强?!

楼主:
厂家给我的:

亲放食品的话  硅胶的可以吸潮率25-30%  生石灰吸潮18-20%和矿物都差不多

楼主:
生石灰的吸水率是多少

CaO(分子量40+16=56)+H2O(分子量18)=Ca(OH)2
理论上吸水的质量百分比是18/56=32.14%

网友:
感觉说可以重复使用的变色硅胶好啊,能知道是否吸了水分

楼主:
生石灰的主要成分是CaO,一般呈块状,纯的为白色,含有杂质时为淡灰色或淡黄色。 生石灰吸潮或加水就成为消石灰,消石灰也叫熟石灰,它的主要成分是Ca (OH)2。

楼主:
最强的是氯化钙!

楼主:
4种吸湿材料各买了10包。

测试一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给我的:

亲放食品的话  硅胶的可以吸潮率25-30%  生石灰吸潮18-20%和矿物都差不多 ...

硅胶的贵吧,高温烘烤可以再生多次,但是吸湿性能越来越弱,最后丢掉再买,需要考虑成本。生石灰变熟石灰了还有用途,如你所说还能卖钱

网友:
如果定位于商用,可以考虑空压机除湿。空压机将大气中获取的空气压缩到1.0MPa(10公斤), 冷却后经油水分离器得到相对湿度100%的压缩空气,减压到标准压强,相对湿度只有10%,相当干燥了。节流后用气管引到雪柜里,雪柜内处于正压区,能保持低湿环境。

网友:
而且干燥气流会在雪柜内带动空气对流,风扇都可以省掉

网友:
再进一步,增加一台海鲜冷水机,钛管上绑上铜管,用绝热棉缠好。压缩机产生的高压空气经油水分离后,以高压经过铜管进一步准却到5摄氏度(进一步降温冷凝除湿),最后经节流阀或毛细管进雪柜

网友D:
1m3空气相对湿度100%,25度含水23克,5度约7克。
也就是说1MPa, 25度100%相对湿度的空气直接减压到0.1MPa, 再降温到5度,得到的初始相对湿度是33%。
而先降温到目标温度(如5度)进一步冷凝后再减压,可得到10%的初始相对湿度,效果会好很多
不简单,系统排气相对湿度按70%考虑,100斤虾除水一半,需要排气6000立方米

网友D:
按24小时生产一批,需要3KW的空压机不停工作,600立方1MPa压缩空气耗电约72度,冷却空气需要的制冷功率约1800W,用1KW的冷水机就可以了,总耗电96度,雪柜再耗4度,共计100度,比吸湿剂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3空气相对湿度100%,25度含水23克,5度约7克。
也就是说1MPa, 25度100%相对湿度的空气直接减压到0.1MPa,  ...

虾会源源不断的释放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24小时生产一批,需要3KW的空压机不停工作,600立方1MPa压缩空气耗电约72度,冷却空气需要的制冷功率约18 ...

大批量肯定是使用压缩机省钱。但需要投资设备。

如果自己家里吃,就不合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批量肯定是使用压缩机省钱。但需要投资设备。

如果自己家里吃,就不合算。 ...

空气压缩机很便宜,才500元左右一台1000瓦的。 前两年我就买过一台。  再加个散热网/油水分离器/节流器,也就800元左右。  一餐饭的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气压缩机很便宜,才500元左右一台1000瓦的。 前两年我就买过一台。  再加个散热网/油水分离器/节流器, ...

如果商业使用,肯定是一个房间那么大的空间(10平方的小房间,按30立方计算吧),从室温35度降到4度, 1000瓦怎么可能够?

另外还要找人按冷库的规范为房间隔热。整个施工下来,没有10万肯定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商业使用,肯定是一个房间那么大的空间(10平方的小房间,按30立方计算吧),从室温35度降到4度, 10 ...

上面我算的只是个小功率的压缩-干燥空气的价格,出来的是略高于室温的干燥空气。 不是你想要的4度空气。

可否向大功率的冰箱里吹这个干燥的空气,虾就放冰箱里,这样最贵的冷却部分就不用买了。
通过控制 干燥空气通过冰箱里的流量,使排出来的空气是4度。 并注意使4度的干燥空气通过要晾干的虾。这样每次搞个三五斤虾自用应该是够的

网友E:
刚去厨房看了下冰箱, 冰箱里的气流方向无法控制。    只能想办法从冰箱门处接两根小气管, 一根输入干燥的空气,控制好气流流量,使另一根输出4度的干燥冷空气, 再将这冷干空气吹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去厨房看了下冰箱, 冰箱里的气流方向无法控制。    只能想办法从冰箱门处接两根小气管, 一根输入干燥的 ...

能产生4度冷空气,还要冰箱干嘛?(后记:看错了,是压缩机,不是制冷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产生4度冷空气,还要冰箱干嘛?

冷干机包含压缩机和制冷机两部分, 你是非商用的少量制作,考虑成本, 就用冰箱代替贵的制冷机部分了。
  空气压缩干燥部分廉价,且这部分平时也可以用来打车气等用途,不会做虾干后就浪费。  要是我喜欢吃虾干我就这么干了

网友:
终于来了一位专家(Aper-20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干机包含压缩机和制冷机两部分, 你是非商用的少量制作,考虑成本, 就用冰箱代替贵的制冷机部分了。

使用空气压缩机除水(空气压缩后,里面的水汽会排出来)。

压缩机的输入,应该是来自冰箱4度的低温空气。压缩机的输出,也是输出到冰箱里面。

这原理看来可行,成本也很低。

但有2个问题:

1。 如何将压缩机出来的空气,压缩机油的味道过滤得干干净净? 使用牙医压缩机,可以过滤到人感觉不到油味,但冰柜里面的空气是密封的,不断的经过压缩机,时间长了,积少成多就可能给虾干产生压缩机油的味道,虾干就废了。

2。压缩机输入的空气来自冰柜,4度。压缩机压缩后,温度会上升。相当于冰柜的冷空气不断输出,热空气不断输入,冰柜的温度就无法保持低温。

网友F:
其实你只需要将虾放进冰箱的-18度冷冻室,然后做个加热装置使虾的温度保持在4度,再用风扇强制循环就行了,冰箱会帮你抽走湿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只需要将虾放进冰箱的-18度冷冻室,然后做个加热装置使虾的温度保持在4度,再用风扇强制循环就行了, ...

怎样做?里面放一块加热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样做?里面放一块加热板?

是,但要考虑如何均匀加热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但要考虑如何均匀加热才行。

因为虾是立体的。

这个比较难。因为一次晒5斤虾的话,铺开面积很大。

不如冰柜就4度。 然后搞一条制冷管-18度的露出在4度空间里,专门让水汽结冰?  改装一下冰柜,拆开,焊接一段铜管让它露出在冰柜晒虾干的内部,不知道这个难度如何?

网友:
河虾吃那种小虾米,风味独特,不可替代~~

偶尔混杂有大的河虾(大眼贼?),吃起来并不觉得很特别,不如海虾好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冷干的兴凯湖虾干卖吗?

我们这边没见过这样做虾干的,都是直接晒干,干后一搓虾皮就掉了,成淡干虾仁
补充一下,这边秋天气温低且空气干燥,大概跟你们南边做出来的差不多

网友:
搞这玩意,先要学习理论知识,焓湿图。这图里可以看出,3度以下空气的含水量减少到4g左右。而4g的含水量的空气,在10度左右,相对湿度在50%左右,还有比较良好的蒸发能力。一般来说,大腔体的空气温度控制到3度以下,虾干本体的温度控制到10度左右,理论上可以蒸发掉4g左右的水含量,接下就看空气循环的次数。这个设备如果要节能,最好用冷凝器的能量回收来加热虾干。家庭土搞搞,弄点发热丝编织成晾晒的网,控制好加热功率,也许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没见过这样做虾干的,都是直接晒干,干后一搓虾皮就掉了,成淡干虾仁
补充一下,这边秋天气温低且空 ...

这样弄出来的虾干不好吃的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虾是立体的。

这个比较难。因为一次晒5斤虾的话,铺开面积很大。

原理不是这样的,水蒸发会吸收能量令温度下降,所以要抽干水分必须输入能量,光靠-18度冷空气吹进来没用,只会越吹越冷,最后结冰。

你需要想办法持续加热虾身,补充水分蒸发所吸收的能量,这样才能快速蒸干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不是这样的,水蒸发会吸收能量令温度下降,所以要抽干水分必须输入能量,光靠-18度冷空气吹进来没用 ...

加热方法有点风险,温度太高,虾给煮熟了,就失去虾干的风味。

我上面说的不是吹-18度的冷空气进去。是冰柜设定在4摄氏度。冰柜里面再想办法裸露一条-18度的铜管(低于零度就行),让这-18度的铜管使4摄氏度的空气里面的水汽结冰,从而让4度的空气干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热方法有点风险,温度太高,虾给煮熟了,就失去虾干的风味。

我上面说的不是吹-18度的冷空气进去。是 ...

不输入能量没办法快速蒸发水分的,你要保持虾的温度在4度就需要用高于4度的干燥暖空气吹虾,虾的水分蒸发带走热量,虾身温度会低于热空气。

干热空气吹过虾后会变成湿热空气,这些空气经过-18度的冷凝器,水分会凝结,变成干冷空气,此时需要将干冷空气加热变回干热空气再吹虾,完成整个热循环。

这个系统的控制难点是如何保持热空气和虾身温度的平衡,随着虾身含水率减少,热空气的温度要减少才能使虾一种保持在4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输入能量没办法快速蒸发水分的,你要保持虾的温度在4度就需要用高于4度的干燥暖空气吹虾,虾的水分蒸发 ...

看来难度很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理不是这样的,水蒸发会吸收能量令温度下降,所以要抽干水分必须输入能量,光靠-18度冷空气吹进来没用 ...

一般来说也不是直接用加热器加热虾本体,除湿干燥设备一般是空气经过一个蒸发器的翅片,再经过一个回温的翅片,再用这个干燥的空气吹向虾本体,带走水分。蒸发器翅片要控制到2-3度左右,防止结霜,因为结霜后空气无法通过翅片,换热能量就没有了。回温的翅片一般控制到10-15度左右,这样吹向虾本体的空气温度大约12度左右,相对湿度大约是30%左右,可以产生比较好的蒸发效应。光靠-18度确实没有什么作用,空气里面的水分子接近饱和了,蒸发效应就非常微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也不是直接用加热器加热虾本体,除湿干燥设备一般是空气经过一个蒸发器的翅片,再经过一个回温的 ...

还是买现成点设备吧。

有这样的设备吗?

如果使用制冷方法,并且多层,一次就能处理很多斤虾。自己吃、送人、商用都可了。

网友H:
不知道用真空泵持续保持低压强行不行,压强低了水蒸发超快。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买现成点设备吧。

有这样的设备吗?

其实淘宝上有家用的冻干机卖的,也许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这个设备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淘宝上有家用的冻干机卖的,也许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这个设备比较贵。 ...

有吗?我希望是一整台拆开包装就能使用,不需要专业人员安装调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用真空泵持续保持低压强行不行,压强低了水蒸发超快。

气压过低水分有可能直接在虾体内沸腾,破坏虾肉口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吗?我希望是一整台拆开包装就能使用,不需要专业人员安装调试的。

【淘宝】https://m.tb.cn/h.UvAsjdp?tk=1WNedomEWgz CZ0001 「力辰科技家用智能冻干机真空冷冻干燥机水果蔬菜食药品实验冻干机」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看了一下需要2W多,说是家用冻干机,感觉是当实验仪器价格在卖。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买现成点设备吧。

有这样的设备吗?

很奇怪,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人做冷干的家用食品干燥机。这种热风烘干的家用机,现在是一抓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奇怪,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人做冷干的家用食品干燥机。这种热风烘干的家用机,现在是一抓一大把。 ...

热风烘干成本低,简单,发热丝一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气压过低水分有可能直接在虾体内沸腾,破坏虾肉口感。

从另外一方面想是不是可以用来增大??

感觉不让虾肉冻住才能保持口感。有时候把鲜虾放速冻忘了密封,虾肉表面会被冻干冻空,那口感真是难吃,跟啃木屑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淘宝】https://m.tb.cn/h.UvAsjdp?tk=1WNedomEWgz CZ0001 「力辰科技家用智能冻干机真空冷冻干燥机水果 ...

没用过这种真空冻干机,能满足阿莫的需求么?怎么感觉就是靠抽真空来实现水分蒸发的呢?感觉这样会破坏虾肉口感。

网友:
用家用除湿机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奇怪,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人做冷干的家用食品干燥机。这种热风烘干的家用机,现在是一抓一大把。 ...

阿莫的需求得按照54楼那种方法来做,为了提高效率,在湿热空气和加热前的干冷空气中间还要有一级热交换器来回收一部分能量,这样搞下来的成本很难做成家电产品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莫的需求得按照54楼那种方法来做,为了提高效率,在湿热空气和加热前的干冷空气中间还要有一级热交换器 ...

大师抬举我了,你54楼的东东我搞不出来啊。

谁有能力帮我搞一台,我出钱。以后终身免费提供虾干鱼干 ??? (我姐说,外面冷干的虾干,卖200元/斤。成本摆着的:大个头的虾40元以上一斤,4斤虾才能弄出一斤虾干,加上人工,因为虾要剥壳,真的要买200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这种真空冻干机,能满足阿莫的需求么?怎么感觉就是靠抽真空来实现水分蒸发的呢?感觉这样会破坏虾 ...

这种是升华原理,不是蒸发。整个温度直接降低-50度以下,再抽真空,让固态的水,直接变成气体,升华掉。据说食材口感会比蒸发的要好一些,就是设备贵,运行成本也贵,毕竟这么大的温差制冷,效率肯定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是升华原理,不是蒸发。整个温度直接降低-50度以下,再抽真空,让固态的水,直接变成气体,升华掉。 ...

但-50度不是不符合阿莫要求的4度嘛,鲜虾变成雪藏虾,身价大打折扣啊。

网友:
做个小冷库,
或真空冷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但-50度不是不符合阿莫要求的4度嘛,鲜虾变成雪藏虾,身价大打折扣啊。 ...

是的,这是冻干工艺,和低温晒干工艺是两种不同的工艺。现在的果蔬干多是这个冻干工艺,口感比晒干工艺要好一些,海鲜类好像很少有冻干工艺的产品在市场上卖,据说口感比较好,莫老板不是有冒险精神,喜欢尝试啊。可以让他先去尝试一下,吃瓜群众后续跟进。
另外4度的环境温度其实是模拟冬季的日晒环境,冬季一般白天4-6度左右空气温度,太阳直射的物体表面温度在12-15度左右,海鲜和腊肉在这个环境下,晒两天就干了,而且非常好吃。十来年前,我家人夏天想吃腊肉的时候,我就想买一台这样的机器了,奈何找了一圈之后,放弃了,只能成为一个念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的,这是冻干工艺,和低温晒干工艺是两种不同的工艺。现在的果蔬干多是这个冻干工艺,口感比晒干工艺要 ...

所以改为在4度的环境中用10度左右的热风吹虾,或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改为在4度的环境中用10度左右的热风吹虾,或许可行?

要买一个能厉害的冰柜才行。普通冰柜吹入10度空气,温度很难再降下来,因为制冷功率不够。

另外,如果虾长期10度可能不新鲜了。4度才能新鲜。

所以,一开始我就想恒定4度,将空气湿度降低,让虾的水分能蒸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这是冻干工艺,和低温晒干工艺是两种不同的工艺。现在的果蔬干多是这个冻干工艺,口感比晒干工艺要 ...

对,就是模拟冬天生晒虾干的方法。我们这里一年只有不到一个月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买一个能厉害的冰柜才行。普通冰柜吹入10度空气,温度很难再降下来,因为制冷功率不够。

另外,如果虾 ...

所以我说要效率高的话还得有个热交换器,这玩意真不好DIY的。

另外,你不能直接从外面抽热空气进去里面,因为外面的热空气很可能湿度更高,你得在封闭环境里面完成整个热循环,也就是说要在冰柜里面将一部分冷空气加热到10度,控制好加热功率和风力,使得冰柜平均温度能够维持在4度。

网友I:
https://www.gdbaldor.com/product/1184.html

不知道这样的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s://www.gdbaldor.com/product/1184.html

不知道这样的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这个是配合空压机用的吧,7个大气压,比汽车胎压还高几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商业使用,肯定是一个房间那么大的空间(10平方的小房间,按30立方计算吧),从室温35度降到4度, 10 ...

我的数据是跟据一个冰柜24小时抽50斤水计算的,排气6000立方合7740公斤,将这些空气从25度降到5度需制冷量约 7740*1000*20=1.55*10^8J,除以(24*3600)=1800W,按1.8的能效,1KW的制冷机够了。

必须将输入冷柜的空气先降温,才能保证输入的空气是比较干燥的。

我不是太认可直接用制冷机在封密系统内除湿的方案,原因:在5-10度的封闭空间内用蒸发器除湿,蒸发器非常容易结霜,除霜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非热工专业的高手不可能轻松搞定。

从干湿球温度看,5度的60%湿度环境,湿球温度为2.15度。虾壳阻挡内部水份蒸发,速度远不及湿球,虾温能比环境低一两度了不起了

网友:
注入低温干燥的空气,排出低温潮湿的空气,冰柜只负责维持操作温度,起一个有源保温箱作用,稍有点动手能力的人就能搞定。如果进一步将排出的空气输入一个热交换器,可进一步降低外置冷水机的能耗

网友:
就算自动除霜,也损失了除湿的有效操作时间,于产能来说是不划算的。商用就必须连续不断的除水

网友:
补充:压缩空气除湿原理

单位体积的空气所能容纳的水蒸气只受温度影响,与压力基本无关。空气经压缩后达到100%相对温度后,多余的水份便凝结成水。压缩后的空气冷却后再减压,体积彭涨N倍,湿度将只有100 / N (%)。

所以,将压缩态的空气降温到目标温度,可进一步产生凝结水除湿,最后等温减压,所得空气最干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数据是跟据一个冰柜24小时抽50斤水计算的,排气6000立方合7740公斤,将这些空气从25度降到5度需制冷 ...

用1000的比热容计算,只是显热部分。除湿有水蒸气冷凝的过程,还需要计算潜热的功率,好像潜热的计算还比较复杂,一直没搞懂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1000的比热容计算,只是显热部分。除湿有水蒸气冷凝的过程,还需要计算潜热的功率,好像潜热的计算还比 ...

满足100%相对温度,25度降到5度,每立方米空气析水16克,潜热36.15KJ,按每秒流量=600/(24*3600)=0.0069立方计,潜热需消耗260W制冷量。谢谢斧正!

1000W的制冷机能效远不止1.8,定频机2.6很平常,影响不大!R22的蒸发器压强决定了工作温度刚好在5度左右,既不结霜,又能实现最小的对流表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1000的比热容计算,只是显热部分。除湿有水蒸气冷凝的过程,还需要计算潜热的功率,好像潜热的计算还比 ...

潜热就是空气中水蒸汽降温和等温液化放出的热量,按比热容+气化热计算即可

网友A:
又看到一种产品可能符合楼主需求

晾鸭柜、风干晾胚柜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7cfd523cdJq9u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一种产品可能符合楼主需求

晾鸭柜、风干晾胚柜

这是烤鸭/烧鹅专用的风干柜。感觉不太适合。主要是风吹的时候我认为无法保持里面4度。

楼主:
干燥剂收到了。

准备按上面15楼的方法测试。

买了175克虾16.9元,算起来48元/斤

网友:
突然担心空气太干燥,干得太快虾壳会不会裂开

楼主:
175克有13只。

将头部的须根、眼睛剪掉:

头部的壳剥掉:

内脏扯出来,内脏连着虾线都,也一同扯出:

偶尔剥掉壳子、内脏会连在壳子上,一步就能扯出。但我还没有掌握技巧,13只虾只有3只做到一步扯出:

处理完,这些虾头壳、内脏、虾线扔掉:

处理好,洗干净:

楼主:
虾壳也有非常好的营养。所以,虾身上的壳,我没有去掉。(当然,如果要去掉虾身的壳,将又是巨大的人工量,工业方法据说是急冻虾后,再解冻,虾壳就很容易剥落,但这样急冻一下,我感觉会影响虾干口感)

找了一个4.5升桶装水,剪出底部作为托盘,将这13只虾放进去。

外面商业的做法估计会放些盐和亚硝酸钠等防腐剂。我这个自己吃的,当然什么都不放,连盐也不放。

所以,成功做出虾干后,也只能放冰箱急冻,无法放在常温下。(能长期放在常温下的虾干100%放了防腐剂)。

楼主:
在超市买了个密封盒(20元)。实测装水,发现可以从盖子结合处漏出来。我找到了解决方法:盖盖子之前,先封一次保鲜膜。

175壳虾,处理干净估计还剩下150克。按3斤虾晒出一斤虾干计算(更干一点应该是4斤虾才晒一斤,但我估计使用吸湿剂,无法处理得很干),要吸走100克的水。按30%的吸水率计算,需要333克吸湿剂。

我先放入150克(3袋)氯化钙吸湿剂。(打算迟些再换吸湿剂)。

放入装在透明托盘的虾:

放一个饭盒盖:

放入温度度计:

合上盖子(合上盖子前封上保鲜膜)

从侧面看是这样的:

放进冰箱冷藏室。

楼主:
上面图片温湿度计的湿度没有显示,原因是它之前放冰箱里面的,拿出来之后,外面气温高,导致了湿度计爆表。

过了30分钟,吸湿剂开始起作用了。湿度显示80%

楼主:
3小时了。现在才降到14度。湿度79%。

出去工地上班。晚上回来再看。

楼主:
经过差不多一天,湿度71%,温度5.3%

虾干边上怎么变黑了? 先不理它,以后找原因。

楼主:
更换成石灰干燥剂150克。

新买了2个青萍蓝牙温度计+蓝牙网关。

楼主:
冰箱的温度湿度、虾干盒里面的温度湿度都监控起来,可以远程查看。

怎么冰箱的湿度更低?!  不如就将虾裸露在冰箱里面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差不多一天,湿度71%,温度5.3%

会不会很阳光的紫外光谱有关阿?我记得听人讲过淡晒一般多是直接在出海的船上晒,远离苍蝇等生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的温度湿度、虾干盒里面的温度湿度都监控起来,可以远程查看。

怎么冰箱的湿度更低?!  不如就将虾裸 ...

湿度取决于吸潮剂吸湿的速率和虾子体液挥发的速度的平衡点,要想办法增加吸潮的速度

网友:
我一直感觉生石灰吸潮快。我习惯用生石灰。

像雪饼这类要保持酥脆口感又特别容易吸潮的食品一般都用石灰。

网友:
我记得初中物理中影响蒸发的三要素是温度,表面积,气流速,
这个系统里温度和表面积固定了,空气流动只能靠扩散,吸湿慢。建议内部加个风扇让空气流动起来

网友:
冰箱的冷藏室可能更合适,今天发现之前买的新鲜小米辣放在保鲜区已经变成干辣椒了

楼主:
发现吸水剂的作用很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吸水剂的作用很弱

前几天,我将青萍温湿度计放冰箱的冷藏室,发现温度是5-7度,湿度%25左右。 可能适合做虾干,就是得想办法通一点点气流进去 带走蒸发掉的水分。

在冷藏室装个风扇狂吹着虾,尽量快地将虾的水分蒸发扩散,再慢慢排出冰箱

楼主:
再换干燥剂!

楼主:
现在可以下结论,干燥剂的方法不行。

现在我想知道:这样放冰箱,几天后虾会变质?

网友J:
放微波炉小火半小时就是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放微波炉小火半小时就是虾干

放开水上面蒸3分钟就是熟虾,可以马上吃 ???

楼主:
放弃密封+干燥剂的方法。

将虾装到一个通风的篮子,放入冰箱,冰箱里放入500克干燥剂。

用一个挂脖风扇吹风。

楼主:
广州一德路的虾干评测(评测结果:150元一斤的垃圾,0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0108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弃密封+干燥剂的方法。

将虾装到一个通风的篮子,放入冰箱,冰箱里放入500克干燥剂。

两天后回来,挂脖风扇已经损坏。

换了一个小孩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