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显示微信“最近”中的“音乐和音频”

楼主(2023-05-21):
rt,微信下拉后的最近,多了个“音乐和音频”显示,如何关掉

网友A:
长按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可以删除

最近播放可以删除,但朋友分享不行。如何不在“最近”中显示“音乐和视频”,不想看这个

网友B:
设置,找一找,最近,然后把不想看到的直接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找一找,最近,然后把不想看到的直接关掉。

找不到这个“找一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这个“找一找”

。。。叫你去仔细找一找。。。藏得很深。

楼主:
藏得太深,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