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的其他系统数据怎么清理?

楼主(2023-05-21):
已经占用了30%多,忍无可忍了,找了好多办法都清不掉,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清理的?
以前尝试过备份资料后,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恢复资料,不过这个太麻烦了。不知道有没有简单一点的。网上查了3-5个办法,除了上面那个外,没有一个管用。

网友A:
备份再恢复好像也没什么麻烦的呀,除了时间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再恢复好像也没什么麻烦的呀,除了时间长点

麻烦,我从下午15.00开始备份,到现在还没恢复完成。

网友:
我用过一个视频播放软件,删掉的视频还在其他系统数据里,空间给挤满了。我用4K录影,iPhone会根据总剩余空间删掉部份其他系统数据腾出空间放录影视频:),然后把自己录的视频删掉,空间就出来了。

网友:
能随便让你清理数据,那和安卓有什么区别?既然是水果就得有水果系统的鲜明个性,除了他想让你看和碰的,其他你啥也动不了

网友:
我手机其他占用了30多个G,也想回收这部分空间
同求方法,都在考虑把图片拷贝出来,再重新装系统了
能回收其他这个空间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内存太小了,换256 512的就不用费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