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ChatGPT Plus吗?有什么渠道搞定账户

楼主(2023-05-21):
感觉是不是很复杂,最近想弄个升级版玩玩!

网友:
哪里可以买呢

网友A:
https://chat.metauit.com/chat/  邮箱注册一下;

选 METOR-CHAT-370 模型等同GPT4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hat.metauit.com/chat/  邮箱注册一下;

选 METOR-CHAT-370 模型等同GPT4效果。 ...

谢谢,先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chat.metauit.com/chat/  邮箱注册一下;

选 METOR-CHAT-370 模型等同GPT4效果。 ...

元粒不足,充值一直说过期……充不了……另外,让它找找BF7412的资料,一直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粒不足,充值一直说过期……充不了……另外,让它找找BF7412的资料,一直找不到…… ...

众所周知,GPT不是搜索引擎,数据不是实时联网的。

网友:
如果只是做编程相关的可以试试申请 GitHub Copilot X,感觉速度比 chatGPT 快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chat.metauit.com/chat/  邮箱注册一下;

选 METOR-CHAT-370 模型等同GPT4效果。 ...

请问编程选哪个建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编程选哪个建模?

何不同一个问题两种都试试。

网友:
充值点USDT就行,用USDT充值plus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