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的APP不能删除数据?

楼主(2023-05-22):
比如:QQ音乐占了2.04G的空间,可以不删除APP,只删除这2.04G的数据?

网友:
很多时候是缓存占用的,一般APP内部有清理缓存这个选项。
如果清理了还达不到要求,删掉重装吧。

网友:
不行,app内清除缓存也只能清除很小一部分,
app内清除所有通信记录也不知道能清出多少空间,没试过

网友:
打开QQ音乐App->我的->右上角设置->清理占用空间
里面有各种分项,下载的歌曲和听歌缓存都可以删除。

网友:
卸载后重新安装

网友A:
QQ音乐app里面可以删除,微信的其他数据才是最难清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Q音乐app里面可以删除,微信的其他数据才是最难清理的。

微信里,有部分数据是删除不了的。我看是3GB左右,据说是给你备份了聊天记录,给有关部门或者他们用的。

我对付的方法是,先在电脑里备份,再删除手机重装,再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信里,有部分数据是删除不了的。我看是3GB左右,据说是给你备份了聊天记录,给有关部门或者他们用的。

治标不治本,没多久又回来了。。。

貌似有一部分是关注的公众号的消息,取关了和清理了一些信息会小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