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儿不错,可以考虑做个给娃当玩具

楼主(2023-05-22):
链接:http://www.technoblogy.com/

本来以为后面是几个贴片74,没想到是个AVR
感觉再增加一个时钟,一个4bit输出的计数器,比如用HC4040/4060的最低4位,一个数码管,可玩性就高很多了。
MCU用随便一个腿多的都行。

网友A:
看来你没被数电实验折磨过。

网友:
用 AVR 还不如贴 74 呢

网友B:
74系列攒这么多,太贵了。所以这个板子其实设计的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系列攒这么多,太贵了。所以这个板子其实设计的很不好。

用MCU的好处是布线比较自由,功能都在软件里设计就行了,反正对速度基本没要求。

随便找个最便宜的48脚或者64脚的STM32、GD32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CU的好处是布线比较自由,功能都在软件里设计就行了,反正对速度基本没要求。

随便找个最便宜的48脚 ...

手搓PL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搓PLD了。

其实就是查表么,古代科技。。。最早的PLD就是用一片27C什么的EPROM实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被数电实验折磨过。

是,我们上学时数电实验就是这样的,用杜邦线飞,美女老师还给我们这个率先完成的小组了一个口头评价:

机务作风野蛮。

网友:
可以做个拆炸弹玩具,根据逻辑判断剪掉那条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查表么,古代科技。。。最早的PLD就是用一片27C什么的EPROM实现的吧 ...

你看,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数电实验室是真材实料的用 74LS 芯片,结果是三天两头检修烧坏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电实验室是真材实料的用 74LS 芯片,结果是三天两头检修烧坏的芯片

他这个给每个门的输出端串了100欧电阻,就没那么容易烧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给每个门的输出端串了100欧电阻,就没那么容易烧坏了

应该就是芯片质量不好,几下静电就坏了。

实操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bug若不会排查,必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芯片质量不好,几下静电就坏了。

实操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bug若不会排查,必挂 ...

74LS是TTL吧,应该没这么怕静电? 74HC输入端也都自带箝位了。。。

网友D:
直接让娃玩stc单片机吧,比这个好玩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让娃玩stc单片机吧,比这个好玩多了

哈哈,话说很多大学生都不一定玩得转单片机呢。儿童编程倒是流行scratch,图形化编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话说很多大学生都不一定玩得转单片机呢。儿童编程倒是流行scratch,图形化编程 ...

说明这玩意没啥难度,都是搬砖,直白的说儿童学这个用处不大,浪费生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让娃玩stc单片机吧,比这个好玩多了

单片机多了,学啥也比学stc强好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多了,学啥也比学stc强好吧……

姚老板不待见你这种说法。
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姚老板不待见你这种说法。
噗。。。

国产XX32很多2元多的, 几毛钱的PY32都有,哪个不比51好用?

再说51也不是光STC啊, 国内造51的也有几十上百家了吧, 只不过人家不整天吹牛骗学生而已。

都2023年了,还把12位ADC、DMA、刷TFT屏当卖点,哪家XX32要是也这么宣传得被笑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XX32很多2元多的, 几毛钱的PY32都有,哪个不比51好用?

再说51也不是光STC啊, 国内造51的也有几十 ...

http://www.stcmcudata.com/

每次打开看到这个网站,都让我想起
http://www.yeshu.com/

“都是民族品牌啊

网友D:
给娃买一些这个玩,做个玩具遥控小车轻轻松松,最关键这个比楼主那个看起来容易多了,6个io能各种玩法 ,不会吓到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明这玩意没啥难度,都是搬砖,直白的说儿童学这个用处不大,浪费生命,哈哈。 ...

娃在玩乐中学会了布尔代数,以后微积分,傅里叶变化孩子学起来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娃买一些这个玩,做个玩具遥控小车轻轻松松,最关键这个比楼主那个看起来容易多了,6个io能各种玩法  ...

这东西我做过很多,图里是GD32E230F4V6, STM32L011D4P6,STM8L151G6U6,GD32F303CGT6

LQFP48的我做过N多种, 见链接: https://github.com/tomzbj/dhrystone_score

哪个不比STC强几十倍以上?

不过暂时不打算带娃玩这些,等他大点再说吧

网友C:
有感于 LZ 的帖子,周末画了一块用 16V8 的,已经丢给嘉立创。
复古全插件,真逻辑门 fmax>1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感于 LZ 的帖子,周末画了一块用 16V8 的,已经丢给嘉立创。
复古全插件,真逻辑门 fmax>10M:

zan 居然用真的逻辑门... 不过你的门没在输出端串个100欧电阻么? 很快就玩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zan 居然用真的逻辑门... 不过你的门没在输出端串个100欧电阻么? 很快就玩坏了吧 ...

16V8 偏向 TTL 风格,输出高电平比较虚,电平冲突的话基本不会坏;

不过非要把 Vol 接在 5V 上那也是没辙:我把电源都引出了,用于常量赋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感于 LZ 的帖子,周末画了一块用 16V8 的,已经丢给嘉立创。
复古全插件,真逻辑门 fmax>10M:

强烈建议成品上淘宝链接。我买2份给小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强烈建议成品上淘宝链接。我买2份给小孩玩。

哈哈感谢站长支持。目前都在探索阶段,哪里有坑都还没踩够,待成熟了打算海鲜市场。

第一批多余的板子计划送坛友,附赠两片烧录好逻辑的 16V8:即 1PCB+2GAL,
先出一个复古的焊接套件。

网友I:
简易的CPLD

网友:
引用 网友I:
简易的CPLD

拿掉C,这玩意就叫PL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感谢站长支持。目前都在探索阶段,哪里有坑都还没踩够,待成熟了打算海鲜市场。

第一批多余的板子计 ...

我等你上市后购买,以示支持。免费的名额让给其他坛友 ???

网友:
8.8¥包邮fm收音机diy套件,工作功耗14ma,收音效果很不错台也比较多。这个孩子玩起来更有兴趣,直接让孩子学习布尔代数,卡诺图,真的对于孩子来说太难了。

楼主的板子孩子难以联系与自己的实际逻辑需求,所以很难有兴趣学习。

对于孩子来说有简单容易可立得有反馈感的玩具更加有趣
比如:

舌头舔9v电池麻麻的好玩

小玩具马达通电就转动还会响

还有小灯泡与各种颜色七彩led颜色鲜艳

音乐贺卡里面的和旋ic接电池喇叭就响

组合逻辑设计的流程图如下,楼主的板子在验证实际电路的环节,看似简单组合就可以玩实际玩起来需要做逻辑设计

组合逻辑电路布尔代数公式与逻辑电路图

网友J:
有意,等待咸鱼,@t3486784401

楼主(2023-07-10):
我的已经做出来啦,现在娃玩得挺高兴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64249997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做出来啦,现在娃玩得挺高兴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642499976 ...

不错,坚持坑娃不回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有意,等待咸鱼,@t3486784401

帖子太久没翻,险些给沉了。成品已经发布:

【闲鱼】https://m.tb.cn/h.50YIlr0?tk=C0NGdtUQkYq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逻辑实验板成品,验证与或非门、异或门组合电路,包邮价。】」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太久没翻,险些给沉了。成品已经发布:

【闲鱼】https://m.tb.cn/h.50YIlr0?tk=C0NGdtUQkYq CZ3457  ...

zan
你这个更漂亮~
不过我这个成本更低, GD32E230C8T6现在在优信只要2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