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VR JTAGICE MKII时出现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23-05-22):
请问大家有没有出现过同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解决呀,谢谢!!!

网友:
干啥要用这个呢,ISP不好用吗?

网友:
ATMEGA128,熔丝有个103模式,默认勾选了,不能勾选,否则运行不正常

网友:
1. jtag是不是被熔丝禁用了?
2. jtag是不是插反了?
3. 板子正确上电没?
4. 检查虚焊、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