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如何让微信电话永远可以打入并且能提示机主?

楼主(2023-05-22):
我老婆使用iPhone 14 plus max,打她微信电话,经常不。她说手机没有提示,除非当时正在使用微信。

怎样解决?

网友A:
我用的是同款手机,之前电脑登录微信,手机经常没有提示,后来在手机微信设置 手机通知以开 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除非是信号不好微信没有服务(而这又是苹果的一个问题)了--不过这么设置带来的一个不好的体验就是,手机在身边时,收到微信,电脑端和手机端都会有提示

网友B:
这个好像无解,我周边所有用水果手机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消息不提醒或延迟很久后才收到的情况,微信语音也会有不提示的问题,用蜂窝网会好一点,用WiFi比较严重,尤其是用公司的WiFi。
水果手机不适合商务使用,没通话录音,两三年前的版本通话时不能上网,现在好像部分解决了,媒体音量和铃声音量很难调,经常会因为声音被无意调小错过消息提醒,没有一键全静音,最耽误事的就是这个消息提醒延迟了。

网友:
看看也没有允许后台运行以及有没有开启通知权限。另外省电模式下无法后台运行~

网友:
两种可能,
要不就是不运行后台运行或者禁止了通知。
要不就是电脑登录了,通知自动关闭了。

网友:
关键时候还是打电话靠谱,微信语音除了在wifi情况下还行外,移动网络效果经常断续的;

而且现在电话卡每个月送的通话时间都用不完,熟悉的人还是打电话的方便。

网友:
我的是ip8plus,只要有信号,没有漏接过微信电话,当然微信电话用得不多,我是把设置-通知-微信里的声音标记都打开,后台刷新打开,无线数据选择wifi与蜂窝

网友:
通病!不登录电脑,通知全开也没用!基本无解!以前我的微信消息也不提醒!最后没办法,买了个手表!

网友:
有个 专注模式  还有个勿扰模式  看看是不是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同款手机,之前电脑登录微信,手机经常没有提示,后来在手机微信设置 手机通知以开 后,就没有这种 ...

基本没有使用电脑登录微信。

网友:
通知都打开了吗,权限都赋予了吧,我倒是好像从没遇到过微信电话不提示的情况。

网友:
用iphone从来没有漏接过微信语音,倒是存在电脑端接了语音手机一直振动提示,必须要解锁屏才停止提示,烦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无解,我周边所有用水果手机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消息不提醒或延迟很久后才收到的情况,微信语音也 ...

水果不适合中国的商务环境使用我是切身体会到了。水果最适合娱乐用。平常拿来玩玩挺好,一要干点啥正事,这个不好用那个不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果不适合中国的商务环境使用我是切身体会到了。水果最适合娱乐用。平常拿来玩玩挺好,一要干点啥正事, ...

安卓就没这问题吗
我记的我的以前用安卓时候也是一样的,只要手机,电脑同时登录,手机永远都是延迟的,有时候电话延迟一分钟都正常

苹果现在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非常头痛

但是如果不登录电脑微信,哪一款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延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安卓就没这问题吗
我记的我的以前用安卓时候也是一样的,只要手机,电脑同时登录,手机永远都是延迟的, ...

我几乎天天都在用PC登陆微信,安卓用了8年,去年转苹果,安卓上从来没出过你说的问题,而且安卓打开微信不会转圈,苹果是随机时长的转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几乎天天都在用PC登陆微信,安卓用了8年,去年转苹果,安卓上从来没出过你说的问题,而且安卓打开微信 ...

好吧,咱俩碰到的问题还真不一样,这些问题我用安卓的时候也都有,,特地换了苹果,以为会好一点,,,发现也还是一样的延迟。。转圈的问题我倒是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是IPHONE后台机制引起的,除了苹果自家的app有真后台 ,其他app后台后的通知消息是苹果服务器统一发的,微信转给苹果通知服务器,再到手机,肯定有延迟

网友:
昨天在锁屏情况下收到一个微信电话请求,把手机拿起来一看,发现不知为何启动了相机功能,关闭相机后有一个提示,然后必须要进入微信界面才能弹出接电话的界面。

网友(2023-07-17):
我的解决了!升级了16.5系统,微信就点了设置里面的帮助与反馈,在线质询,然后问客服没有声音,点一下客服给的那句话,不过另外我还然后我修改了微信铃声!其他没修改,结果就这样被误打误撞弄好了!可能是个例,不过可以试试有可能也可以解决!目前我的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