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5500通过http接收大图片数据,是否可以控制http分包

楼主(2023-05-22):
使用W5500,通过http协议连接海康摄像机抓拍图片,然后摄像机开始下发图片

W5500是客户端,摄像机是服务器端

发现摄像机http下发图片太快,每十几毫秒下发一包数据,而且每包数据量太大每包8KB

有没什么方法可以控制http的分包大小

网友:
TCP协议有WND参数,你找找能不能改。来不及读的话需要把WND设置为0,这样TCP就会暂停传输。

网友:
5500跑这个大数据量的容易出问题,稳妥点还是跑linux带大ddr的

网友:
可以肯定是可以的,tcp本身就有解决快速设备和慢速设备之间互联的办法,具体怎么做需要查tcp协议

网友:
窗口小点儿,  关键你要关闭8k巨帧

网友A:
可以考虑HTTP请求里面添加范围(例如这次我只要1024字节,举个例子哈)。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Web/HTTP/Range_requests
An HTTP range request asks the server to send only a portion of an HTTP message back to a cl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HTTP请求里面添加范围(例如这次我只要1024字节,举个例子哈)。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 ...

这个好
我研究下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次接收大约4K多点的数据包,由于TCP的粘包的原因,大概率接收不成功,最后使用环形队列搞定的。
但是你这个十几毫秒8K的数据量,算下来将近4Mb/s的速度了,对于W5500来说不算小了。

网友:
你不读出来,对端就发不过来了。

网友:
记得TCP协议对数据量有自动协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