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用usb以太网转换器,网络数据转发路由怎么设置

楼主(2023-05-22):
我现在树莓派上插了一个USB转以太网转换器来接一个网络设备,树莓派和电脑可以ping通,树莓派和网络设备也可以ping通。但是电脑ping网络设备ping不通。
这个需要在树莓派上怎么设置?需要设置路由表?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这是要搞路由器? 既然你在这儿问, 那这个多半不适合你.
先开转发, 再配置目标地址/网段的网关, 这个网关要和某个接口(ip)在一段

可以参考这个
https://blog.51cto.com/u_9280078 ... 5N7BEKCRKKnH0b3E%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搞路由器? 既然你在这儿问, 那这个多半不适合你.
先开转发, 再配置目标地址/网段的网关, 这个网关 ...

本来可以用一个路由器的,但舱体太小了,路由器太大。要同时使用树莓派和一个网络设备,只能用USB转以太网扩展个网口。

网友B:
我倾向用bridge

原生网口和usb网口桥接后只用一个192.168.2.2
linux设备用192.168.2.3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可以用一个路由器的,但舱体太小了,路由器太大。要同时使用树莓派和一个网络设备,只能用USB转以太 ...

不可以用个迷你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用个迷你交换机?

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倾向用bridge

原生网口和usb网口桥接后只用一个192.168.2.2

用bridge-utils方案吗?

楼主:
最终用bridge-utils方案解决,树莓派上安装一个bridge-utils工具,然后做个配置,就可以了。桥接的话,网段需要一样。我把linux设备的静态IP改为192.168.2.3
下面配置就可以电脑访问到linux设备了

在/etc/network/interfaces添加
auto br0
iface br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2.2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2.1
        bridge_ports eth0 eth1
        bridge_stp off
        bridge_fd 0
        bridge_maxwai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