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接通后两端出现短路

楼主(2023-05-22):
未通电时,测得稳压芯片两端是有很大的电阻,接入12V直流电后,两端出现短路,这是什么问题,是电路得原因还是芯片得原因。

网友:
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电解电容,焊接反了吧

网友:
每当我看到别人做三端稳压短路,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
前面串个电阻

网友:
正电压降正压,负电压减负压。
同个电路正负电压,可以上DC-DC。
类似AP3012,MC34063等

网友:
问在在输入接法没画出来,所以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