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电平转换的芯片时常有问题

楼主(2023-05-22):
第一次遇到问题:公司的一块板子,nRF芯片(单片机)和BC20(通信模块)通信,中间用了双向电平转换的芯片。能用,但是后来要看串口的数据,遇到麻烦,最后示波器发现电平不对。也就是高低电平不是纯正的高低电平。

第二次遇到问题:公司的一块板子FPGA芯片和外界通信,中间是双向电平转换的芯片。这回不能用了,又不是纯正的高低电平。

去查资料,别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https://www.edaboard.com/threads ... not-working.222251/
Microcontroller level translator not working……Why the ouput pulses does not settle to 0 Volt?
(这个帖子还有示波器的波形)

最后换成单向的电平转换芯片,终于还是弄好了。

这个事很古怪,因为这种芯片的构造应该很简单呀。

网友A:
大概是用错芯片了。。上次翻车了,选的高速电平转换也是i2c完全不工作(txb0108),示波器观察只有一半电平。查了半天,发现手册里写着"不适用于i2c、mdio等电平"。。观察芯片手册的结构图,内部是buffer实现,而不是switch实现。。然后输出通过4k电阻做弱保持,因此外面不允许有上下拉电阻(或者不小于50k),且外部驱动能力必须在2ma以上才能可靠切换状态。。采购了新的型号,还在路上。

网友:
用单方向的吧,驱动能力强

网友:
TXS0108,jtag时钟信号有问题,查了下手册,不建议加上拉。
把上拉去掉以后好了

网友:
TI的自动双向之前也遇到问题了。会震荡

网友:
手册上频率特性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用错芯片了。。上次翻车了,选的高速电平转换也是i2c完全不工作(txb0108),示波器观察只有一半电平 ...

新型号是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用错芯片了。。上次翻车了,选的高速电平转换也是i2c完全不工作(txb0108),示波器观察只有一半电平 ...

哈哈,同样经历,4G模组IIC接EPPROM,用同款,搞了很久,查了PDF才发现不能用于IIC通讯,换回TXS0108。

网友:
你这问题,最核心的用的什么转换芯片没说......每一个都有特定的指标和参数啊!内置有无上下拉电阻等等...

网友:
用的是  RS0102,没啥问题

网友:
用国产润石的RS0102或SGM的4554就行,不要太迷信国外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