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摸索出allegro 如何像pads router一样走线时显示间距包络线

楼主(2023-05-23):
17.4版本在走线时选中右侧“option”中的“clearance view(ctrl+tab可切换)”即可。
其它版本或者可以在setup 菜单中的 user preference 中选择unsupported 中的clearance view 选择“channel”选项

网友A:
16.6版本的库,可以用在17.4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6版本的库,可以用在17.4上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