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15.6寸1080p屏LVDS(2ch,8bit),有没有便宜的显示方案?

楼主(2023-05-23):
偏向内置DDR的那种单芯片,64MB及以上就行。
封装如果有LQFP更好
目前找到全志的一款T113-S3,看规格介绍好像可以到1080p的,但不知道为何某宝上卖的板子全是最高1280*800
最后,如果实在没有,怎样把1280*800的输出在1920*1080的屏上?

网友:
板子只引出1ch LVDS?

看了下t113-s3手册是支持DualLinkLVDS的,
自己画个测试板呗,或者换D1s找找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为啥还要DDR?
如果只是想有显示的话,淘宝买块显示器主板就可以显示了,输入HDMI,输出LVDS,支持sca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为啥还要DDR?
如果只是想有显示的话,淘宝买块显示器主板就可以显示了,输入HDMI,输出 ...

想做一块支持1080p的串口屏,显示板可以是可以,就是太麻烦了,还要多带一块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一块支持1080p的串口屏,显示板可以是可以,就是太麻烦了,还要多带一块板 ...

你想自己做个1080P的串口屏啊?
这个帮不上你了,不懂。

网友:
单个LVDS是支持不了1080p的,1080p一般都是2路LVDS同时驱动才行。看开发板是否有2路LVDS,软件在设置两路联合才能驱动。

网友B(2023-11-01):
楼主找到了吗??
没有的话,我给你开发一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了吗??
没有的话,我给你开发一套

你能帮我开发一套吗 56813819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帮我开发一套吗 568138191

已+你QQ了,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