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6轴imu芯片(lsm6)已经得到acc和gyro数据,如何转化为姿态角?

楼主(2023-05-23):
小弟最近项目中用到了lsm6 的st 6轴传感器芯片。 目前芯片的 iic 驱动已经打通,能正确的读取到

1. 加速度计的  x y z    3轴数据

2. 陀螺仪的 x y z   3轴数据。

但是项目是 需要根据 6轴芯片, 准确解算出  主板的 姿态角。  然后控制一些设备的运转。

--------------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开源的程序 ,   程序的输入 是  imu 的 6轴数据,   程序的输出是  欧拉角?

有没有这样的github上开源的简单程序?   因为 大部分电子工程师 数学比较薄弱,  想找一份  人话能读懂的 简单历程进行学习。

先谢谢了

网友:
要求低一点就加速度简单低通滤波后,三角函数直接转欧拉角。

精确点就用网上那个四元数姿态算法,陀螺积分+加速度计获得姿态。

网友A:
还有大侠做姿态融合吗?帮忙看看9250数据融合的一个问题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5459
看我这个帖子,地磁输入0就行
主要就是这个Mahony_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大侠做姿态融合吗?帮忙看看9250数据融合的一个问题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谢谢ls。问一下您用的上位机是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