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电路分析

楼主(2023-05-23):
红外对管发射和接收电路,哪位大侠分析下,输出存在问题??

楼主:
发射管用占空比50%的5ms方波控制,接收端无遮挡时波形正常(接近发射波形),有遮挡时电平总是高电平呢,想实现遮挡时低电平输出!!哪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管用占空比50%的5ms方波控制,接收端无遮挡时波形正常(接近发射波形),有遮挡时电平总是高电平呢,想 ...

运放+-换一下就行了,无信号时->+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管用占空比50%的5ms方波控制,接收端无遮挡时波形正常(接近发射波形),有遮挡时电平总是高电平呢,想 ...

现在电路逻辑正常?那直接加个三极管反向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