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UCOS建第三个任务不运行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5-23):
如题,请教一下,单片机用的是STC15。附件有PROTEUS仿真。

网友A:
51跑UCOS纯属是没事找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跑UCOS纯属是没事找事干。

谢谢,主要是简单一点。

网友B:
盲猜,cfg文件中分配的堆栈不够。因为我遇到过这种现象,分配大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cfg文件中分配的堆栈不够。因为我遇到过这种现象,分配大点就好了。 ...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