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以太网通讯不跑网络协议,跑MODBUS,可行不

楼主(2023-05-23):
STM32以太网通讯不跑网络协议,当成串口收发但是跑MODBUS,有人试过不

网友:
哈哈,只留PHY?一般会保留链路层,貌似看到有人这么干过。如果只用物理层,交换机多没法用。

网友:
是指用stm32的以太网口进行通信么?可以的

网友:
以太网可以跑modbus tcp啊

网友:
跑modbus tcp或者rtu over tcp都可以

网友:
不过交换机可以,要过的话不行

网友:
你需要一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
模块和mcu之间是modbus通讯吧

网友:
纯物理层应用,PHY芯片一般MII、RMII接口,不能直接驳接UART端口,需要自己实现字节流。使用HUB集线,MODBUS主从模式,理论上好像也没有太大问题。但干嘛要造这个轮子啊?还有个问题,现在还能买到HUB吗?

网友A:
楼主意思应该是以太网不跑IP协议,跑最底层的MAC协议,数据格式按MODBUS协议

网友B:
跑raw mac帧吗,这个应该绕不开吧,不然估计打不了包。
要过交换机吧,否则费这么大劲不划算。但如何寻址呢?广播算了?
后面payload直接放原始rtu报文得了

modbus tcp,rtu over tcp都有网络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应该是以太网不跑IP协议,跑最底层的MAC协议,数据格式按MODBUS协议 ...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raw mac帧吗,这个应该绕不开吧,不然估计打不了包。
要过交换机吧,否则费这么大劲不划算。但如何寻址呢 ...

为何交换机过不了啊  ,寻址就是MAC啊 ,都是固定的 ,不是动态分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交换机过不了啊  ,寻址就是MAC啊 ,都是固定的 ,不是动态分配的

交换机应该是以IP来分包的

网友:
当然可以,设置好目的地MAC地址,一样可以走交换机。
自己搞速度可以搞的巨快。我用WCH的ch369数据包发送,固定帧循环发,单向可以跑到700Mb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交换机过不了啊  ,寻址就是MAC啊 ,都是固定的 ,不是动态分配的

我以为你不要mac帧
噢,你要填写mac呀,不嫌麻烦也可以。
嫌麻烦又不想广播的话,我觉得可以各个站点间隔广播自己的id,主站学习这个映射关系。从站可以从主站包的源mac来回包。

当然不能夸网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应该是以IP来分包的

交换机不用IP地址,用MAC地址,路由器要用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