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极对数和线圈槽数,有没有什么对应关系?

楼主(2023-05-23):
最近看到的有点乱七八糟,

最近借到一个外转子电机,磁铁数量38个,线圈槽数36个,有点懵逼了。一般看到的模型可不长这样。

网友:
最近看到的一篇科普:https://zhuanlan.zhihu.com/p/139795659

槽数=定子线圈数 = 3N
极数=转子磁铁数 = 2K

然后一般槽数极数不等,实现牵引旋转

网友:
是的,为了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