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可靠通断小信号的继电器

楼主(2023-05-24):
现在有两个光电编码器要分时接入到控制器,打算用继电器来切换。
以前看到一种继电器的触点上分成两个点来保证信号可靠性,有坛友用过这样的继电器吗?或者推荐个型号。

网友A:
继电器寿命与可靠性是个问题吧? 即使10万次寿命,如果一直不停做测量,很快用完。
电子的可靠性寿命都强吧。
CD4066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寿命与可靠性是个问题吧? 即使10万次寿命,如果一直不停做测量,很快用完。
电子的可靠性寿命都强吧 ...

切换次数不多的,可靠接触就行,另外编码器信号是线驱动(差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次数不多的,可靠接触就行,另外编码器信号是线驱动(差分)的

没有负压都好办吧,电子开关搞定

网友B:
松下的信号继电器或干簧继电器,具体型号取决于看着是否顺眼,毕竟电压电流都没什么。
但是这事不该用继电器来做,有编码器的地方不太可能没有振动,有振动的话机械触点不能保证脉冲无误。
建议:
AM26LS32差分转单端 -> 74LS157, 4x(2:1)MUX ->AM26LS31单端转差分

输入部分AM26LS32应有适当的滤波和终端电阻

编辑补充:
其实这样切换,也不可避免的在切换时引入不存在的移动,毕竟切换时不可能两个编码器输出信号一致,不一致则切换时的变化会被识别为移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信号继电器或干簧继电器,具体型号取决于看着是否顺眼,毕竟电压电流都没什么。
但是这事不该用继电 ...

AM26LS32差分转单端 -> 74LS157, 4x(2:1)MUX ->AM26LS31单端转差分

请问老哥,26LS32这些,可以用更为常见的485芯片之类替代嘛?毕竟这样不用担心会缺料涨价啥

网友:
谁不是在找,没什么回复就是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26LS32差分转单端 -> 74LS157, 4x(2:1)MUX ->AM26LS31单端转差分

请问老哥,26LS32这些,可以用更为常 ...

可以的,只是需要2个或3个才能对应一个编码器而已。
不过我还没看见过什么东西这个地方用485代替,这个应该不需要太担心。之前这个虽然涨价了,但好像没有特别疯狂。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件。
逼急了可以用光耦,甚至比较器或分立电路实现,或者干脆使用单端。

楼主:
控制器只能接收一路线驱动的编码器信号。
所以用继电器在外部切换。
普通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大。
信号继电器只找到线路板式的,没人插座,不适合工控接线。
现在是想找有插座的信号继电器

网友:
用干黄继电器吧

网友D:
G6KU OMRON,我也是用来切换编码器的,好用,我的编码器不是光电编码器,但是差分输出,用继电器是因为24V供电,一般芯片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G6KU OMRON,我也是用来切换编码器的,好用,我的编码器不是光电编码器,但是差分输出,用继电器是因为24V供 ...

主要是信号继电器没有方便接线的插座,要做pcb

网友:
可以看看宏发的HFD4或者HFD5

网友:
磐昌干簧管继电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212sam23c6

我买过这家的,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