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网卡突然掉线,重新插拔没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24):
台式机网卡平时使用正常,没有任何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突然掉线,重新插拔网线也没有反应。但是如果用windows自带的“网络重置”,在提示“这将删除所有网络适配器后重新安装它们”之后重启,则恢复正常。可以长久高负荷的使用。
这是网卡驱动不兼容的表现吗?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监控Windows网络底层的一些动作:比如插入网线后系统是怎么一步一步相应的,都调用了哪些驱动。wireshark好像不行吧

楼主:
好几台电脑都是同样问题以及解决办法。问题像个幽灵一样

网友A:
看看局域网里是否有人私自接了随身WIFI或无线路由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局域网里是否有人私自接了随身WIFI或无线路由器了

没有,是电脑和一个打印机控制卡构成的网络

网友:
网卡太旧了

楼主:
去年买的联想电脑,是联想工控机系列eci-521,应该不会太旧吧。
用procmon也只能追踪到网线插拔时会访问相应网卡驱动,再没什么有用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局域网里是否有人私自接了随身WIFI或无线路由器了

我的那台小主机,有时候开机后网卡有个黄色的圈,在设备管理中禁用/启用就OK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大概率网络故障获取到错误的ip了,查看ip是不是不正确